变频器的任意频率到达指令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8-05):
我在使用任意频率到达指令的时候,发现当频率到达我设定的值后RA和RC导通,但过一段时间后,我降低频率却发现RA和RC断开的频率不是我所设定的那个频率,请问是我的变频器的问题,还是变频器的精确性不够,还是其他的原因呢?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2008-09-19):
请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A:
两种都可能!!在你你设定的参数有问题 !!看看说明书啊!!!

网友B:
看说明书,应该是参数没有设好吧

网友C:
我降低频率却发现RA和RC断开的频率不是我所设定的那个频率,

是不是因为是时间迟滞的问题呢?比如你设成40Hz时动作,但当你由50Hz降到30Hz时,到35Hz时才发现其断开,那可能是因为这是个动态的过程,反应有一定滞后。

楼主:
对:荷戟独行 关于

我降低频率却发现RA和RC断开的频率不是我所设定的那个频率,

是不是因为是时间迟滞的问题呢?比如你设成40Hz时动作,但当你由50Hz降到30Hz时,到35Hz时才发现其断开,那可能是因为这是个动态的过程,反应有一定滞后。

内容的回复:恩,我遇见的就你说的问题,但是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因为这是个动态的过程,反应有一定滞后。

网友D:
不是因为是时间迟滞的问题,各家变频器不一样.是参数问题,有的可调整,如FUJI的G11.

网友E:
不知道您的变频器是什么品牌的,一般变频器在做变频器任意频率到达的多功能输出时,为了防止输出频繁动作,都会设置一个频率到达检测宽带,输出频率到达设定频率值时,此功能调整其检测幅值,调整范围为设定频率值的0~±Hz。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设定频率的正负检出宽度内时,继电器动作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是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