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工业用电中的感应电

楼主(2008-08-05):
在工业用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感应电,一条线路本来没有接电源或者电源开关没有闭合,可是用验电笔(氖泡式)测试,却看到电笔的氖泡发亮,老师傅们告知是感应电。如果用电压表测量,对零线之间没有220V。

近日,完成一个项目,其中有三个主控制柜,内装的只要是PLC成套设备,其输入输出模板全部是直流24V,和输入输出设备连接统一使用直流24V继电器来完成,所有的线路都是带屏蔽并且屏蔽线已经良好接地。但是有一次不经意的测量,发现其中有两个控制柜中的24V直流电源竟然能使验电笔的氖泡发亮,当然亮度不是很强。

在我所在的天铁原料设备上,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故障:有一次,16#料车的配电箱在维修过程中曾经短路一下,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维修完毕后,料车不能运行,用电笔测量,三相电源都亮,直接测量滑线,同样电笔也亮,因为当时没有携带万用表,所以,但从电笔判断不能判断电源故障。但是,在几次测量的过程中,不经意的发现,在电笔接触滑线的那一刻,电笔会闪一下,然后亮。结合刚开始检修的时候那一下短路,开始怀疑滑线前一级的电源开关是否有故障,结果,到操作时看,发现电源开关已经跳闸,开关的下火根本没有电,但是,滑线却带着很强的感应电。。。。。。随后,合闸设备运行正常。

还有一次,21#料车故障,当时故障现象是,按钮操作接触器没有反应,强行按下接触器,电机只有哼哼的声音,可以判断是缺相,但是,用验电笔测试,三相电源亮度一样,直接测量滑线,同样三相电源亮度一样,用万用表测量,相电压和线电压也都正常。但是,在检修过程中发现,当强行按下接触器的时候,接触器的下火有一相没有电,这个时候,按下接触器,然后同样量接触器的上火,同样发现该相也没有电,所以可以确认是这一相断路了,因为当时连续几天下雨,所以造成测量结果的误差,之后,找到该相滑线断路的地方,从新连接牢固,故障排除,设备正常运行。

以上几起故障案例,都是属于感应电造成的测量误差所造成误导维修人员判断的,希望能让各位同行在维修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现象,全面综合考虑。

有关感应电的具体定义: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并行产生的分布电容会引起感应电压!严重时会造成控制继电器误动作。具体消除感应电的方法,除了做好屏蔽之外,就是尽量让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垂直敷设,但是,这种方式无法排除上述两起料车电源感应电故障,所以,更多的好办法还有待于我们去发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