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极接地的+24V直流电源(通信机房用)的防雷电路设计

楼主(2008-08-05):
1、24v直流电源压敏电阻在图上所标型号中选取(选压敏电压高一点的更安全、耐用,故障率低,但残压略高);根据通流容量要求选择外形尺寸和封装形式,或采用几个压敏电阻并联(应挑选压敏电压相近的并联,每个压敏电阻都要单独串联温度保险管,以延长使用寿命和确保安全)。

2、温度保险管一般采用130℃~135℃、10a/250v 的,应与压敏电阻有良好的热耦合。最好再串联一个电流保险丝以防操作过电压瞬间击穿压敏电阻起火。

3、陶瓷气体放电管的通流容量根据要求的通流容量选择,直流击穿电压一般为90v。当要求的通流容量≤3ka 时,可以用玻璃放电管代替。

4、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都必须按冲击10 次以上的降额值计算通流容量(压敏电阻为一次冲击通流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气体放电管为最大通流容量的一半左右)。

用于通信机房24v直流电源的防雷设计:

1、压敏电阻在图上所标型号中选取(选压敏电压高一点的更安全、耐用,故障率低,但残压略高);根据通流容量要求选择外形尺寸和封装形式,或采用几个压敏电阻并联(应挑选压敏电压相近的并联,每个压敏电阻都要单独串联温度保险管,以延长使用寿命和确保安全)。

2、24v直流电源温度保险管一般采用130℃~135℃、10a/250v 的,应与压敏电阻有良好的热耦合。最好再串联一个电流保险丝以防操作过电压瞬间击穿压敏电阻起火。

3、陶瓷气体放电管的通流容量根据要求的通流容量选择,直流击穿电压一般为90v。当要求的通流容量≤3ka时,可以用玻璃放电管代替。

4、24v直流电源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都必须按冲击10 次以上的降额值计算通流容量(压敏电阻为一次冲击通流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气体放电管为最大通流容量的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