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敷设技术措施要点

楼主(2008-08-05):
低压电缆头制作安装

(1)概述

低压电缆规格型号较多,以1KV以下室内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为例说明电力电缆终端电缆头制作。

(2)施工流程

摇测接地电阻→剥开电缆头→包缠电缆、套电缆终端头→压电缆芯线接线鼻子→与设备器具连接

(3)主要施工方法及技术措施

1)摇测电缆绝缘

a.选用1KV摇表对电缆进行摇测,绝缘电阻应大于10MΩ。

b.电缆摇测完毕后,应将芯线分别对地放电。

2)包缠电缆,套电缆终端头套

a.剥去电缆外包绝缘层,将电缆头套下部先套入电缆。

根据电缆头的型号尺寸,按照电缆头套长度和内径,用塑料带采用半叠法包缠电缆。塑料带包缠应紧密,形状呈枣核状。

c.将电缆头套上部套上,与下部对接、套严。

3)压电缆芯线接线鼻子

a.从芯线端头量出长度为线鼻子的深度,另加5mm,剥去电缆芯线绝缘,并在芯线上涂上凡士林。

b.将线芯插入接线鼻子内,用压线钳子压紧接线鼻子,压接坑应在两道以上。大规格接线端子应采用液压机械压接。

c.根据不同的相位,使用黄、绿、红、四色塑料带分别包缠电缆各芯线至接线鼻子的压接部位。

d.将做好终端头的电缆固定在预先做好的电缆头支架上,并将芯线分开。

e.根据接线端子的型号,选用螺栓将电缆接线端子压接在设备上,注意应使螺栓由上向下或从内到外穿,平垫和弹簧应安装齐全。

冷缩电缆终端头的制作工法

1 前言

在现代变、配电工程中,电缆以其施工维护方便、供电可靠性高等特点得以广泛使用,冷缩电缆头也以其独有的优点得到广泛使用。

2 特点

冷缩电缆头,现场施工简单方便,其冷缩管具有弹性,只要抽出内芯尼龙支撑条,可紧紧贴服在电缆上,不需要使用加热工具,克服了热缩材料在电缆运行时,因热胀冷缩而产生的热缩材料与电缆本体之间的间隙。

3 适用范围

本工法适用于10~35KV三芯电缆终端头的制作。

4 工艺原理

利用冷缩管的收缩性,使冷缩管与电缆完全紧贴,同时用半导体自粘带密封端口,使其具有良好的绝缘和防水防潮效果。

5 制作步骤

剥外护套、钢铠和内衬层→固定钢铠地线→缠填充胶→固定铜屏蔽地线→固定冷缩指套、冷缩管→端子压接→固定冷缩终端→密封端口→测试。

5.1 剥外护套、钢铠和内衬层

将电缆校直、擦净、剥去从安装位置到接线端子的外护套、留钢铠30mm、内衬套10mm,并用扎丝或PVC带缠绕钢铠以防松散。铜屏蔽端头用PVC带缠紧,以防松散和划伤冷缩管。

5.2 固定钢铠地线

将三角垫锥用力塞入电缆分岔处,除去钢铠上的油漆、铁锈,用大恒力弹簧将钢铠地线固定在钢铠上。为固定牢固,地线应预留10~20mm,恒力弹簧缠绕一圈后,把预留部分反折,再用恒力弹簧缠绕。固定铜屏蔽地线也是如此。

5.3 缠填充胶

自断口以下50mm至整个恒力弹簧、钢铠及内护层,用填充胶缠绕两层,三岔口处多缠一层,这样做出的冷缩指套饱满充实。

5.4 固定铜屏蔽地线

将一端分成三股的地线分别用三个小恒力弹簧固定在三相铜屏蔽上,缠好后尽量把弹簧往里推。将钢铠地线与铜屏蔽地线分开,不要短接。

5.5 固定冷缩指套、冷缩管

在填充胶及小恒力弹簧外缠一层黑色自粘带,使冷缩指套内的塑料条易于抽出。将指端的三个小支撑管略微拽出一点(从里看和指根对齐),再将指套套入尽量下压,逆时针将端塑料条抽出。

清洁屏蔽层后,在指套端头往上100mm之内缠绕PVC带,将冷缩管套至指套根部,逆时针抽出塑料条,抽时用手扶着冷缩管末端,定位后松开,不要一直攥着未收缩的冷缩管,根据冷缩管端头到接线端子的距离切除或加长冷缩管或切除多余的线芯。

5.6端子压接

距冷缩管15mm处剥去铜屏蔽层,距铜屏蔽层15mm处剥去外半导体屏蔽层,按接线端子的深度切除各相绝缘层。将外半导体及绝缘体末端用刀具倒角,按原相色缠绕相角条,将端子插上并压接,按照冷缩终端的长度绕安装限位线。

用砂纸仔细打磨绝缘层表面,使其光滑无刀痕,无半导体残留点。并用清洁纸清洁,清洁时,从端头撸到外半导层,切不可来回擦。在铜屏蔽上绕半导电带,和冷缩管缠平。

5.7 固定冷缩终端

锉除压接毛刺、棱角,并清洗干净,用填充胶将端子压接部位的间隙和压痕缠平。将冷缩管终端套入电缆线芯并和限位线对齐,轻轻拉动支撑条,使冷缩管收缩(如开始收缩时发现终端和限位线错位,可用手把它纠正过来)。

5.8密封端口

分别在收缩后各相冷缩管和冷缩指套的端口处包绕半导体自粘带。这样,既能使冷缩管外半导体层与电缆外半导体屏蔽层良好接触,又能起到轴向防水防潮的作用。

包绕自粘带,是冷缩接头防潮密封的关键环节,要以半重叠法从接头一端起向另一端包绕,然后再反向包绕至起始端。每层包绕后,应用双手依次紧握,使之更好地粘合。包绕时应拉力适当,做到包绕紧密无缝隙。

5.9 测试

为保证制作电缆终端头万无一失,须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和直流耐压试验。

6 劳动组织

为避免电缆剥切后因长时间放置使芯线氧化以及杂质、水份、灰尘等的侵入,要求终端头的制作时间应尽量缩短。

类别 终端头制作人员 工程师 安全员

人数 2人 1人 1人

7 机具设备

序号 机具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用 途

1 分体式液压钳 FYQ-300 压电缆芯线接线端子

2 电工刀 剥外护套、绝缘层等

3 砂布 打磨绝缘层表面

4 锉子 锉除压接毛刺、棱角

8 质量控制

8.1 电缆外观应整洁无破损,并做绝缘电阻、直流耐压试验。

8.2 冷缩电缆终端头的制作必须在天气晴朗、空气干燥的情况下进行,施工场地应清洁无飞扬的灰尘或纸屑。

8.3 在制作电缆终端头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保持清洁,同时应尽量缩短制作时间,电缆剥切后,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越长,侵入杂质、水分、气体、灰尘等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影响终端头质量。因此要求在施工之前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保证制作时不间断,一气呵成。

9 效益分析

冷缩电缆终端头在施工上简便易行,勿需加热工具,可以节约劳动时间提高效率,一个冷缩电缆终端头在一个小时内就能完成;同时冷缩电缆终端头具有良好的防水防潮性能,为电缆的长期运行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电缆敷设施工要点

(1)施工流程

施工准备→电缆桥架敷设→电缆敷设→绝缘测试→标志牌

(2)技术措施

1)施工前应对电缆进行详细检查,规格、型号、截面、电压等级均须符合要求,外观无扭曲、坏损等现象。

2)电缆敷设前进行绝缘测定。如工程采用1kV以下电缆,用1kV摇表摇测线间及对地的绝缘电阻不低于10MΩ。摇测完毕,应将芯线对地放电。

3)电缆测试完毕,电缆端部应用橡皮包布密封后再用胶布包好。

4)电缆敷设机具的配备:采用机械放电缆时,应将机

网友A:
冷缩电缆终端头的制作工法

网友B:
够全的,要是有两张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C(2010-05-05):
很好,太有价值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