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540-15KW上电无显示;

楼主(2008-08-05):
三菱变频器E540-15KW上电无显示;经查实是开关管击穿;更换后上电式机;还是不工作;单独同直流电时开关电源附近有声音;更换震荡控制芯片M51996 还是不行!!!

求救各位!

网友A:
牛人呀!哪里买的E540-15KW???

网友B:
是否搞错了,E540最大也就7.5kw?

楼主:
抱歉;弄错了;

应该是A540-11KW

网友C:
开关管烧了,估计是变压器坏了,A540-11KW的配件我有,包括开关变压器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解决;更换了m51996,a7800,电阻224

网友D:
呵呵;

是E540-1.5KW吧;

网友E(2009-05-15):
哇,楼主自己都修变频器了啊?强啊,我只会用,还不会修呢,哈哈!

网友F(2011-08-26):
三菱变频器在运行中有一相接地 显示故障E THT 复位后可以运行 但再次接地后 LED无显示

网友F:
我也是的  只会用  不会修

网友G:
三菱变频器E540-15KW上电无显检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