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EPS的问题就问偶吧

楼主(2008-08-05):
RT,有关EPS的问题就跟帖,偶会及时答复的

网友A:
什么是EPS啊?

楼主:
EPS是Emergency Power Supply的英文缩写,中文名:应急电源装置。是一种以弱电控制强电变换的备用交流电源装置,属于电力电子类的电源设备。 主要作应急电源在市电停电以后的备用电源。使用范围主要在建筑工程,消防系统民用等领域使用。

网友B:
EPS停电以后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PS停电以后能用多长时间?

看你买多大功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EPS停电以后能用多长时间?

看电池的配置,想用时间长点就用大的电池,

楼主:
对:hele 关于引用东方 的回复内容:EPS停电以后能用多长时间?

看你买多大功率的了
内容的回复:

跟功率没有多大的关系,是跟电池的配置和负载有关系的

网友B:
谢谢回复,看来EPS也没有什么行业规则,也是“丰俭由人”呀!

EPS的负载主要有哪些?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EPS按配带负载类型基本分为三类:
(一)照明型,(二)照明/动力混合型,(三)动力变频型。
        用于消防行业配带的负载设备一般有:应急照明灯、标志灯、消防电梯、消防水泵、逃生窗、消淋水幕、消防闸门、报警系统、烟雾排风机等。用于工业、商业、民用方面则可配带一切有必要配带的交流用电设备,如证券大屏、各类卷闸门、电动拉伸门、办公设备、生产设备、舞台舞厅设备、家用电器等。

所以说EPS能带各种常见负载

网友D:
非常地学习了一下

网友B:
欧文他爸非常专家呀!

再问一个问题:这EPS平时都干什么?不会像UPS那样累吧?也就是说,是不是平时不工作,没事人一个,到了停电时挺身而出保证应急照明?那么停电开始到EPS进入角色,要多少时间呢?谢谢!

楼主:
EPS的基本工作原理类似后备式UPS或逆变器,即市电正常时,市电通过EPS市电旁路直接供给负载,此时EPS不工作,当市电断电时,EPS切换到蓄电池逆变供电给负载。不同的是:EPS加强了对负载输出及蓄电池监控检测功能,要求输出波型为正弦波,而且EPS的设计必须满足消防行业的特殊要求。
照明型EPS的应急切换时间不大于5秒,高危险区域如医院手术室、歌舞厅、车站候车厅、大型体育场等人群密集场所,EPS应急电源转换时间不大于0.25秒。这是因为一旦发生火情市电停电,EPS应急转换时间如果过长很容易使人在黑暗中产生恐慌心理,从而发生乱窜乱逃的现象,很容易产生群体挤压踏死踏伤的恶性事件;而金属卤素灯的切换时间要求更为苛刻,断电不能超过5MS,这是因为金属卤素灯的启动特性决定的。所以说具体的切换时间要根据不同的负载及场合来设计,不必要一味强调切换时间。

楼主:
其实偶也正在学习中,了解的只是皮毛而已

网友B:
欧文他爸非常谦虚,值得我们学习呀!

还有问题:这个功率怎么定?比如照明灯是10盏400W的电感镇流器高压钠灯,得用多大的EPS 呢?谢谢!

网友E:
目前 EPS 根据所带负载的种类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主要用于应急照明(多为单相)EPS;二是用于除应急照明之外,还有应用于空调、电梯、卷帘门、排气风机、水泵等电感性负载或兼而有之的混合供电的三相系列EPS;三是直接给电动机供电的变频系列 EPS。

仅作为应急照明系统的备用电源,一般选用上述的第一种EPS。为确保应急照明系统能正常运行,根据《消防应急灯具》(GB17945-2000)技术要求中对 EPS 切换时间及持续工作时间等提出如下基本要求:

1)要求负责向普通应急照明灯供电 EPS 的供电中断时间<5s.但对于高危险工作区及关键工作区的应急照明,EPS的供电中断时间<0.25s。

2)尽可能利用市电,当市电电压在187-242V的范围内不允许 EPS进入逆变器供电状态。

3)要求EPS配置足够容量的电池组,以便在市电供电中断时,至少确保应急照明灯可以继续工作90min以上。

4)EPS中的充电器对电池组的最长充电时间不大于24小时,最大连续过充电电流不超过 0.05C5A。

对于混合负荷(照明、电动机等电感性负载或兼而有之的负荷),EPS 的切换时间宜小于12ms,应首先分别统计电阻性照明负载与电感性机电负载的比例;统计电感性机电负载时要考虑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冲击:

1.无任何变频、降压启动的电动机,其容量应按电机容量的5-10倍计算;

2.对于有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动机,容量应按电机容量的3倍计算;

3.对于有软启动的电动机,容量应按电机容量的2倍计算;

4.对有变频启动的电动机,容量按电机总容量1.2-1.4倍计算。

为确保除应急照明外的其它消防设备事故时正常运行,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要求中对EPS持续工作时间等提出如下基本要求:

1.能使水喷雾和泡沫灭火系统持续工作30分钟以上。

2.能使火灾事故广播系统持续工作20分钟以上。

3.各种警报、报警装置持续工作不小于10分钟 。

4.消防电梯、排烟设备等持续工作60分钟以上。

楼主:
电感式镇流器和金属钠灯的功率因素都比较低,所以选择的时候多留点余量比较好

具体为0.4*10/0.7*0.5=10KW

再就是金属钠等的启动特性决定切换时间不能超过5ms,

网友B:
欧文他爸非常严谨,好好向您学习!您给东方留了一条家庭作业题。

试述0.4*10/0.7*0.5=10KW  是怎么算出来的?

解:0.4KW是钠灯功率,10是灯具数量,这不会错。

0.7是什么?是不是EPS的功率因数?

0.5是什么?是不是钠灯的功率因数?东方是这样计算的:

如果400W钠灯的工作电流是4.6A,有功功率是400W,视在功率是220X4.6=1012VA 功率因数是400/1012=0.395

那东方把0.4代入0.5的位置就可以了吗?

谢谢指导!

楼主:
东方兄更严谨

很抱歉没能解释清楚数据的含义

高压钠灯的功率因数太低,只有0.5左右,我是按照0.5选择的

国产EPS的质量良莠不齐,输出功率一般在0.7-0.95之间,我选的0.7,这个数据可以根据不同厂家的EPS来选择。

实际上你的计算方法更合理一些,多谢东方兄指教

网友F(2009-04-10):
请教:EPS切换时间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F:
请教:系统中串入EPS,考虑或不考虑它的阻抗对短路电流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G:
说的不错,过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