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应用——续流二极管

楼主(2008-08-05):
其实还是个二极管只不过它在这起续流作用而以,例如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接的那个二极管或单向可控硅两端反向接的也都是为什么要反向接个二极管呢?

因为继电器的线圈是一个很大的电感,它能以磁场的形式储存电能,所以当他吸合的时候存储大量的磁场当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由导通变为截至时线圈断电但是线圈里有磁场这时将产生反向电动势电压高达1000v以上很容易击穿推动三极管或其他电路元件,这是由于二极管的接入正好和反向电动势方向一致把反向电势通过续流二极管以电流的形式中和掉从而保护了其他电路元件,因此它一般是开关速度比较快的二极管,象可控硅电路一样因可控硅一般当成一个触点开关来用,如果控制的是大电感负载一样会产生高压反电动势原理和继电器一样的。在显示器上也用到一般用在消磁继电器的线圈上。

经常和储能元件一起使用,防止电压电流突变,提供通路。电感可以经过它给负载提供持续的电流,以免负载电流突变,起到平滑电流的作用!在开关电源中,就能见到一个由二极管和电阻串连起来构成的的续流电路。这个电路与变压器原边并联。当开关管关断时,续流电路可以释放掉变压器线圈中储存的能量,防止感应电压过高,击穿开关管。

一般选择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用来把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势释放掉!

看到这篇文章不错,推荐给大家。

楼主:
续流二极管都是并联在线圈的两端,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 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反向电压高于原件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原件如三极管,等造成损坏。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线 两端,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丛而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原件的安全。

网友A:
1、续流二极管,是防止直流线圈断电时产生自感电势形成的高电压对相关元器件造成损害的有效手段!

2、续流二极管的极性不能接错,否则将造成短路事故;

3、续流二极管对直流电压总是反接的,即二极管的负极接直流电的正极端;

网友A:
4、续流二极管是工作在正向导通状态,并非击穿状态或高速开关状态,所以并不需要“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击穿状态 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 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续流二极管,是防止直流线圈断电时产生自感电势形成的高电压对相关元器件造成损害的有效手段!

2、续流二极管的极性不能接错,否则将造成短路事故;

3、续流二极管对直流电压总是反接的,即二极管的负极接直流电的正极端;

网友A:
“击穿状态 和 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 无关 ”

1、“快速恢复二极管”,就是击穿后可以恢复的二极管;

2、所以“击穿状态” 和“快速恢复二极管”有关!

3、你能说出无关的理由吗???

网友B:
、“快速恢复二极管”,就是击穿后可以恢复的二极管;————胡扯八道!

网友D:
快速恢复二极管是指从正向导通状态转到反向截止状态的时间很短的二极管.

网友A:
“正向导通状态转到反向截止状态的时间很短的二极管.”,叫快速二极管!

网友E:
无可理喻,连二极管的名字都搞不清,丢人现眼

网友B:
草船又得一箭,还不快谢曹丞相。

网友A:
关于二极管的有些概念是没有规范的:

1、快速二极管例如“肖特基二极管”,是大家都用的概念;

2、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击穿状态,这是规范的说法;

3、关于“快速恢复二极管”,有人说,有人这样叫,但不是规范的!

网友A:
这样的知识,也值得用“草船”,用你的话“网上百度……”

网友F:
喜欢就顶,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G: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B:
信箱、网站分不清。谷歌、百度分不清。你倒上的什么网!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续流二极管,是防止直流线圈断电时产生自感电势形成的高电压对相关元器件造成损害的有效手段!

2、续流二极管的极性不能接错,否则将造成短路事故;

3、续流二极管对直流电压总是反接的,即二极管的负极接直流电的正极端;

同意

网友I:
续流二极管是工作在反相击穿状态么?

网友J:
这篇文章不错

网友K:
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那基本是短路状态了

二计管的选择应该有些个参数标准吧?不然真的击穿了,那不是短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快速恢复二极管”,就是击穿后可以恢复的二极管;

“正向导通状态转到反向截止状态的时间很短的二极管.”,叫快速二极管!

傻B一个!

网友M:
可是这个东西大家用了多少啊?

网友K:
我见过的大屁股的西门子的,就带这个

偶就想知道万一击穿了会怎么办?

高人知道一下啊

网友N:
学习中 真是讲的不错 收下了

网友O:
1,快速二极管例如“肖特基二极管”,是大家都用的概念; 快速回复二极管是从功能上区分的,肖特基二极管是从材料上分的,

2,快速恢复二极管的作用是二极管从导通到关断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二极管少很多,

网友P: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学习中 真是讲的不错 收下了

网友A:
“,快速二极管例如“肖特基二极管”,是大家都用的概念;”

1、,快速二极管常用在高频整流电路中;

2、例如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二次输出的高频交流电的整流电路;

3、例如电视机行变压器输出的行频脉冲电流的整流电路,都要用快速二极管,如果你把工频用的整流二极管用在高频电路,会发热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