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8-08-05):
Tekscan 标准压力传感器

Tekscan 压力传感器由两片很薄的聚酯薄
膜组成,其中一片薄膜的内表面铺设若干行的带状导
体,另一片薄膜的内表面铺设若干列的带状导体。导
体本身的宽度以及行间距可以根据不同的测量需要而
设计。导体外表涂有特殊的压敏半导体材料涂层。当
两片薄膜合为一体时,大量的横向导体和纵向导体的
交叉点就形成了压力感应点阵列。当外力作用到感应
点上时,半导体的阻值会随外力的变化而成比例变化,
由此来反映感应点的压力值。即压力为零时,阻值最
大,压力越大,阻值越小,从而可以反映出两接触面间
的压力分布情况。
传感器内部导体的宽度、行距、列距决定了每单位
面积内传感点的个数,即间隙分辨率。每个传感点面
积可以小到1. 613 mm2 ,行列距可小到0. 5 mm。不同
的传感器面积和间隙分辨率可满足各种不同的测量要
求。例如,Tekscan 曾提供过面积为1 935 cm2 、传感点
为100 000 个的传感器; Tekscan 开发的牙齿咬合力分
析系统,传感器面积为25. 8 cm2 ,共有1 500 个传感
点;用于座椅压力分布研究的传感器具有4 000 个以
上的感应点,分辨率为1 个感应点/ cm2 。
传感器有不同的形状和规格,其压力测量范围为
0~175 MPa ,精确度为±5 %。

如果测量面积很大,一个传感器不能覆盖时,可以
使用多个传感器(最多12 个) 的组合,即虚拟系统结构
(VSA) 。VSA 软件能同时获得多个传感器的连续测
量结果,形成一个虚拟传感器结构。

网友A(2008-09-07):
看来专业的好好学学了 ,这都是一些什么,怎么看不明白。

网友B(2009-03-17):
荷兰SMARTEC公司的压力传感器:

●基于硅技术原理 ,可测表压,差压 ,绝压
●桥阻输出,模拟,数字信号输出
● 带温度补偿放大输出;不带温度补偿不带放大输出
● DIP/SO 以及其他封装形式
●压力范围:
*表压可测量程0-100PSI ,15PSI,30PSI,100PSI,150PSI
*绝压可测量程0-300PSI
*差压可测量程 500Pa ,700Pa,1KPa,以及0.3-100PSI
●应用:
*通风,空调系统(HVAC)和VAV控制器
*医疗应用,血压测量,医疗器械
*汽车轮胎压力,引擎控制,气压测定等
*便携仪器,过程控制等
需要资料找我,QQ:939712864

网友C(2011-01-18):
楼主的压变是薄膜压阻式的吧,你的这个压变估计是用来测量正应力的吧,,有可以测量流体压力的吗?

楼主:
你說的很對,目前這種薄膜壓力傳感器是用來測量兩接觸面的正壓力,流體壓力無法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