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LINK与数传电台通信问题

楼主(2008-08-05):
我用的是14个 AB micrologix 1200 PLC 作为从站,中心电脑作为主站;通过数传电台无线传输,中心电脑安装的是RSLINK 2.5版本,组态软件是IFIX 3.5版本,IFIX通过OPC驱动与RSLINK传递数据。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中心与每一个从站连接通信很好,到带五个从站通信都可以,但是再往上增加从站,通信就会越来越差,还望哪位高手能够帮忙!

网友A:
你用的是DF1 polling master 吗?

网友B:
从站太多了,通讯速率就不能太高了。

网友A:
我倒觉得正好相反。

网友C:
五个从站通信都可以,但是再往上增加从站,通信就会越来越差?配置?

网友D(2008-11-27):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DF1 polling master 吗?

你的STATION LIST 中设置正确否?检查一下!包括检验码(设置成CRC方式)通讯:9600(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