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BV-PT2K06型温度压力流量监测仪

楼主(2008-08-05):
1 概述
RBV-PT2K06型温度压力流量监测仪(TPF Monitor)配有独立的反吹控制单元,是专门针对烟气排放监测的高尘、高温、高湿环境而开发的一体式流速、动压、静压、烟温监测仪,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可以用于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进行烟气流速、压力、温度及流量的实时连续测量。
2 技术特点
 可实时测量烟气的流速、动压、静压和温度,通过4路模拟信号4~20mA有源输出。
 自动定时对动压和流速校零。
 液晶显示各测量数据和信号,可直接读数,便于调试。
 测量精度高,可靠性好,可长期连续工作。
 可快速拆卸的一体式结构,便于包装、运输和搬运。
 配备自动反吹单元,可定时清理皮托管内的颗粒物,反吹间隔时间可设定。
 自带气罐,保证足够的脉冲反吹气进行有效的吹扫。
 安装和接线便捷,维护量低。
 体积小,结构紧凑,需要的安装空间小。
3 技术指标
参数范围 显示分辨率 信号输出 工作电压 准确度 输出分辨率
烟气流速 0~40m/s 0.1m/s 4 ~ 20mA 18~30VDC ±5%FS 0.125%FS
烟气动压 0~1000 Pa 1Pa 4 ~ 20mA 18~30VDC ±2%FS 0.125%FS
烟气静压 80 ~120kPa(绝压) 0.1kPa 4 ~ 20mA 18~30VDC ±1 %FS 0.125%FS
烟气温度 0 ~ 300 ℃ 0.1℃ 4 ~ 20mA 18~30VDC ±1%FS 0.125%FS
反吹单元
电磁阀电源:220VAC,反吹时间:4s,反吹间隔时间:可设为1、2、4、8小时或不反吹。出厂设为每8小时反吹一次。
反吹气源要求:仪表气,压力为0.3~0.5MPa(表压)。
皮托管长度:1500mm,可根据要求定制。
机箱尺寸:350×240×160mm
整机重量(含法兰):约10K g
安装环境要求:温度:-25~65℃,振动:加速度小于1g。
电源:系统采用交流220VAC 1.5A。
4 仪器原理和组成
RBV-PT2K06型温度压力流量监测仪是采用压差传感法来实现烟气流速的测量。利用皮托管、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测出烟气的动压、静压和温度,这些参数与被测烟气流速呈一定比例关系,从而可定量烟气的流速。
RBV-PT2K06型温度压力流量监测仪由S型皮托管、热电阻(或热电偶)、微压差/绝压传感器组、反吹单元和信号控制处理器等组成,整机为一体式结构。机箱自带法兰,皮托管和箱体的连接采用可快速分离的抱箍式结构,安装拆卸便捷,便于运输和搬运。
S型皮托管和铠装热电阻采用具有高耐腐蚀性能的316L不锈钢材料,同时外加不锈钢保护套和抱箍端盖集成为一体式探头结构。
信号控制处理器采集各传感器信号进行处理计算并控制反吹单元,同时有源输出烟气的流速、动压、静压和温度的4~20mA电流信号,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接入这些信号。信号控制处理器自带显示模块,通过按键选择需要观察的数据,方便用户检修和调试。
反吹单元由双电磁阀和双气罐组成。它根据信号处理控制器发出的指令,定时对皮托管的进行反吹,防止发生皮托管堵塞现象。反吹单元配备气罐以保证有足够的脉冲气体进行反吹。
5 设备安装
5.1 选择安装位置
RBV-PT2K06型温度压力流量监测仪的安装位置要尽量选择烟气流场稳定均匀的直管段。具体可参考HJ/T 75-2001 《火电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或HJ/T 76-2001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中的相关要求。
5.2 对接法兰焊接和预埋
RBV-PT2K06型温度压力流量监测仪的安装前必须在所选择的烟道开孔位置预埋或焊接内径为60~70mm的不锈钢直管,并且焊接对接法兰,法兰和烟道要保证有60~80mm的扳手空间。法兰尺寸见下图,焊接法兰时要注意法兰的方向,必须保证螺栓孔在正上方。

对接法兰尺寸图
5.3 仪器安装
5.3.1 皮托管和箱体的装配
为了便于运输一般把皮托管和机箱分开包装,在安装现场需要把皮托管安装在箱体后再和烟道对接法兰连接,详见下面整体安装示意图。安装时根据烟气流向调整皮托管的开口方向,使皮托管一端口方向正对气流方向,另一端口背对气流方向;最后在箱体内部拧紧抱箍使皮托管和抱箍端头密封固定。

整体安装示意图
5.3.2 法兰连接
将箱体法兰和隔热垫圈插入烟道上的对接法兰,然后上紧提供的碟形螺母即可;注意皮托管开口端的方向,使皮托管一端口方向正对气流方向,另一端口背对气流方向。
注意:安装时不要忘记加装隔热垫圈。
5.3.3 气路连接
外接反吹气管和仪器内部的气管均为使用外径6mm内径4mm的软管,具体连接见气路连接图。
连接皮托管与压力传感器组之间的气管,皮托管正对气流的一端与H管(橙色气管)相连,背对气流的一端与L管(黑色气管)相连,千万不要接反。连接时需要拧紧管接头螺母,以保证接头和气管可靠密封连接。气管要截成合适的长度,防止箱盖使气管打折。
穿过箱体左侧防水接头接入反吹气管,把反吹气气管接入箱体内部的三通接头的一端即可,接好后拧紧防水接头。
注意:气路连接要防止漏气和气管打折。

气路连接图

5.3.4 电气连接:
接入的220VAC电源线和信号线缆均采用压线端子,本机电源采用220VAC;输出为4路有源4-20mA信号。具体接线参见总体电气接线图和有源输出方式接线图。

注意:在接线前要确保电源关闭,在接线时要注意极性和线序。
A、连接热电阻的三根引线的端子插入图中的端子插座里。
B、外部输出信号电缆接线:外部电缆需要6芯线缆,按有源输出接线方式(见下页有源输出接线方式图)把对应的线缆分别连接24VDC和温度t、压力P、动压DP和流速V的4~20mA输出信号的端子插头里,拧紧固定螺钉,然后依次插入对应的插座内。完成接线后拧紧防水接头固定好电缆。
C、在确定电源关闭后,按照图示的线序把220VAC三芯电源线接入端子。

总体电气接线图

有源输出接线方式图
6 操作和设定
在完成气路和电气连接并检查无误后,就可以给仪器上电并接通气源使仪器正常运行。开机10秒后,通过显示切换按键分别查看烟气流速(V)、温度(T)、绝对压力(P)、烟气动压(DP)和调整系数(Δ)的数据参见数据显示界面图。

数据显示界面图
测量断面流速的修正:
根据烟道断面流速的参比试验结果,通过调节调整系数可以对输出的流速值进行修正,即对测点流速乘以调整系数,使其可以反映出整个测量断面的平均流速。调整系数(Δ)范围为0~2,出厂设为1,其值通过调整旋钮用小一字螺丝刀进行调节,调整旋钮在信号控制处理器的面板上(见电气接线图)。按压显示切换键把液晶显示到调整系数(Δ)的界面,转动调整旋钮,得到所需要的调整系数。
烟气动压和流速自动校零
本机带有自动校零功能,其间隔时间同反吹设定的时间一致,按1、2、4、8小时间隔校零。如设置为不反吹,则每隔1小时自动校零。
反吹时间的设定:
出厂的反吹间隔时间设定为8小时,如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和条件对皮托管反吹的频率进行调整可按照下面说明操作。拧开面板螺钉,打开信号控制处理器的面板,在PCB板上位于液晶屏的右上方有一排6位双端子排,可通过跳线帽插入对应的端子对皮托管反吹的间隔时间进行1、2、4、8小时或不反吹的设定,具体见下图。

反吹间隔时间跳线位置图
7 检查维护
 维护周期
建议用户在系统安装后3天第一次检查仪器,而后30天再次检查,如无问题,则可以3个月为间隔检查。
 维护内容
A、 检查仪器的供电和仪表气源是否正常;
B、 通过切换显示观察烟气温度、烟气压力、烟气流速等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可根据现场环境和机组运行工况进行简单判断。遇到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