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分布在汽车测试方面上的应用

楼主(2008-08-05):
Tekscan 压力分布测量系统
摘要:介绍一种先进的压力分布测量系统,该系统使用
独特的柔性薄膜网格压力传感器,能够对任何接触面
之间的压力分布进行动态测量,并以直观、形象的二
维、三维彩色图形显示压力分布的轮廓和数值,进而做
出评估。  对各种压力分布的测量和分析,在各行各业的研究
和发展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汽车行业中,
研究座椅的舒适性,需要测量人体对座椅的压力分布;
为提高轮胎的性能,需要测量轮胎与地面的接触轮廓和
压力分布;为确保车门的密封性,需要测量车门密封垫
在关门时的受力分布;医疗领域中,牙科医生要诊断病
人的牙齿咬合状况,需要测量病人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力
大小和分布,等等。所以,压力分布的测量成为解决这
些问题的首要条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传统办法就是
进行反复的实验,这样不但效率低,而且成本也比较高。
美国Tekscan 公司的压力分布测量系统就是基于
上述情况而开发的,它是一种经济、高效、精确、快速、
直观的压力分布测量工具。
1  系统结构与原理
Tekscan 压力分布测量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专
利技术———柔性薄膜网格传感器。传感器结构如图1
所示。
图1  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标准的Tekscan 压力传感器由两片很薄的聚酯薄
膜组成,其中一片薄膜的内表面铺设若干行的带状导
体,另一片薄膜的内表面铺设若干列的带状导体。导
体本身的宽度以及行间距可以根据不同的测量需要而
设计。导体外表涂有特殊的压敏半导体材料涂层。当
两片薄膜合为一体时,大量的横向导体和纵向导体的
交叉点就形成了压力感应点阵列。当外力作用到感应
点上时,半导体的阻值会随外力的变化而成比例变化,
由此来反映感应点的压力值。即压力为零时,阻值最
大,压力越大,阻值越小,从而可以反映出两接触面间
的压力分布情况。
传感器内部导体的宽度、行距、列距决定了每单位
面积内传感点的个数,即间隙分辨率。每个传感点面
积可以小到1. 613 mm2 ,行列距可小到0. 5 mm。不同
的传感器面积和间隙分辨率可满足各种不同的测量要
求。例如,Tekscan 曾提供过面积为1 935 cm2 、传感点
为100 000 个的传感器; Tekscan 开发的牙齿咬合力分
析系统,传感器面积为25. 8 cm2 ,共有1 500 个传感
点;用于座椅压力分布研究的传感器具有4 000 个以
上的感应点,分辨率为1 个感应点/ cm2 。
传感器有不同的形状和规格,其压力测量范围为
0~175 MPa ,精确度为±5 %。

如果测量面积很大,一个传感器不能覆盖时,可以
使用多个传感器(最多12 个) 的组合,即虚拟系统结构
(VSA) 。VSA 软件能同时获得多个传感器的连续测
量结果,形成一个虚拟传感器结构。
图2  医疗上测试牙咬合力的传感器
同时,Tekscan 提供一系列的数据采集接口,包括
串口,并口及ISA 接口板等。
图3 为简单的传感器和电子电路原理示意图。通
过扫描传感器的行列交叉点来测量每个传感点的电
阻,并转换成相应的压力值,同时确定每个传感点的位
置。最简单的测量系统的采样频率为每通道20 kHz。
图3  传感器电子电路示意图
2  系统在座椅舒适度测量中的应用
GM , Ford , Toyota , Honda , BMW , Peugeot , Cit2
roen ,Renault ,Volvo ,Delphi ,Johnson Cont rols ,Bert rand
Faure 和Magna 等几家大公司都在广泛应用Tekscan
系统来解决座椅舒适度问题。
基于Tekscan 公司的创新传感器技术,系统同时
可以使用4 000 个以上的传感单元,分辨率达到每平
方厘米一个传感单元,高于任何其他的系统。系统密
集的间隙分辨率能使用户鉴别和测量缝合、接缝、垫
子、线的支撑和泡沫硬度等对座椅的压力分布和舒适
度的影响效果。在驾驶过程中,系统具有每秒( 208
Hz) 8 000 000传感单元的动态压力分布采样能力。当
然,系统也能处理简单静态的和准静态的情况。
通过对压力分布的测量结果的评估,系统可以帮
助设计者或制造商优化材料的选择,分析乘客进出的
过程,从而优化驾驶员的驾驶位置,另外,系统还可评
估悬挂系统对驾驶员的影响等。
系统的另外一个优点表现在其为非侵入式测量。
传感器只有0. 28 mm 厚,因此,将传感器放在座垫和
靠背上面,并不妨碍乘客对座位的感觉。
利用测得的压力分布图就可以对座椅进行评估,
并进行优化设计。
3  轮胎与地面的压力分布
为设计外形和性能都优良的轮胎,既要保证它容
易行驶,同时也保证它不伤害地面,而平衡这两个问题
将是对工程师一个严峻的挑战。首先,施加一个力在
一个单独的车轮上,再将相同的力加在一个带有双轮
胎的车轮上,然后将一片0. 1 mm 厚,具有2 000 个传
感单元的传感器放在地板上,通过计算机控制受力的
车轮从地板和传感器上压过,这样,在车轮和地板之间
的压力将被记录下来,之后用于分析和比较。
4  车门密封
漏水、风、噪音以及开关门是否轻便等是汽车制造
商和门密封设计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使用Tekscan 系
统评估,观察和测量施加于密封胶条上的压力,可以确
定理想的密封设计,并且找出密封的缺陷点。
在下面的讨论中,分别记录了使用Tekscan 传感
器测量两个不同门的密封情况。并将记录的数据输
出,显示为三维的图形,见图4 。从传感器A 的显示
中,根据图示的空白处和颜色的变化可以发现这个密
封的缺陷点。这就是漏风和漏水的隐患。如果和第二
个密封情况,即传感器B 进行比较,缺点就更加明显
了。注意,传感器B 的压力比较小,但比较平均,所以
密封过程中没有缺陷点,这种情况就是比较理想的接
触密封。
图4  两个不同门的密封情况
5  刹车片和闸瓦之间的压力分布
减少刹车的噪音、震动和刺耳的声音是对刹车设
计工程师的一种挑战。Tekscan系统能测量交界面的
(下转第17 页)
Tekscan 压力分布测量系统•9 •
动态压力分布,并且提供诊断工具以改进设计。
在此,用两片单独的传感器进行研究。一片放在
内侧刹车片和转轴之间,另一片放在外侧刹车片和转
轴之间。用一个非旋转的动态测试机施加刹车压力。
然后以200 Hz 的速率对夹紧力进行数据记录。在施
加夹紧力的过程中,峰值压力的分布图清楚地显示出
刹车片在转轴上的压力分布的不均匀性。在内侧刹车
片和外侧刹车片之间压力分布的不均匀性以不同的颜
色表示出来。另外也显示出了在内刹车片的中心和外
边缘处产生了较高的压力以及卡钳在外刹车片上产生
的高压。
根据图形显示,每个刹车片的总受力都是平衡的,
然而,因为压力分布的不均匀,所以每个刹车片的磨损
和压力重点也是不同的。
类似的应用还有活塞、转子、卡钳等设计。
6  压力分布测量系统其他方面的典型应用
  Tekscan 压力分布测量系统的应用范围很广,它
可以测量除剪切力之外的所有压力。下面列举一些典
型应用领域:座椅设计和

楼主(2008-12-30):
公 司 简 介

麦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公司创立宗旨是为用户提供最新的测量技术与全方位的压力分布感测技术服务。随着科技发展及应用技术的日新月异,为因应客户对测量技术的需求与日俱增,以期能为不同的用户提供更完备的测量解决方案。我们乐于接受不同的挑战,协助客户解决问题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以客户满意的评价为荣,也因客户的支持与肯定,麦思科技得以不断的茁壮成长。
公司主营代理美国Tekscan公司压力分布测量全系产品,为美国Tekscan中国区的一级代理商。创立于1987的美国Tekscan公司已经成为世界高解析薄膜接触压力测量系统供应商的领导者。我们的产品已应用于各种产业,从工业到医学Tekscan的高解析度薄膜压力感测技术无处不在,包括汽车、人体工学、封装、半导体以及更多的应用。我们的系统不但精准容易操作,而且符合成本。Tekscan对于各种压力分布的测量与分析,在许多行业的研究和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往的传统方法是进行反复试验,效率低,成本高。美国Tekscan公司开发研制的压力分布测量系统为许多行业提供了一种先进的量测工具,可广泛应用于多种领域中的压力分布测量与分析。此系统可对任何接触面的压力分布进行静态和动态测量,以直观形象的二维、三维彩色图象实时显示压力分布的轮廓和各种数据,并对整个测量过程进行“录像”、存储,用户可随时对测量记录进行查看、分析。
Tekscan压力分布测量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具有专利技术——柔性薄膜网格状触觉压力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厚度仅为0.1mm,且柔性很好,因而为测量各种接触面之间的压力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与以往传统的测量方法相比,这是一种经济、高效、精确、快速、直观、方便的压力分布测量工具。标准的Tekscan压力传感器由两片很薄的聚酯薄膜组成,其中一片薄膜内表面铺设若干行、另一片薄膜内表面铺设若干列的带状导体,导体本身的宽度以及导体之间距离可以根据不同的测量需要而设计,导体外表涂有特殊的压敏半导体材料涂层,当两片薄膜合为一体时,这些横向导体和纵向导体的交叉点就形成了压力传感点阵列,呈网格状。当外力作用到传感点上时,半导体的阻值会随外力成比例变化,压力为零时,阻值最大,压力越大,阻值越小。
Tekscan 网格状传感器技术最初是应牙医的要求而开发的。牙医们当时寻求一种方法用来量化不同病人的咬合力。1988年Tekscan 开始开发T-Scan 咬合分析系统,这一产品满足了牙科市场的所有需求。Tekscan 公司为这一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申请了专利。从此Tekscan 不断将此技术延伸至足底压力分布测量及握力压力/力量分布测量,应用于多个领域同时在人体体压分布测量中我们也提出具全球领先的解决方案服务与客户。F-Scan Mobile是套能够完整记录足部压力的感测系统,使用和F-Scan系统经过相同时间考验的薄膜型感测片,它独一无二的技术能够让您在电脑上无线接收使用者动的足底压力分布状况,并记录影像提供分析。Grip System是一套可以用于测量握力、物件抓力之静态及动态压力/力量分布的工具。这套系统提供了精确的压力图形、力量和曲线分布,用以量化分析不同的握力应用。不论是调查握力大小以设计出更具功效的产品,或是检查腕关节的病症以及分析不同运动的握力情况,Grip System都您最理想的量测工具。
我们的Tekscan产品与服务可分为下面几项
 标准 PC-based 感测系统
 感测片订制
 系统操作软体订制
 电子操作仪器订制
我们有一系列标准型的感测片可供客户选择使用,另外也提供客户感测片订制的服务,以解决客户特殊应用的需求。
我们不仅能够提供您卓越的感测系统解决方案,同时也有业界最专业的工程技术及团队为您支援。
现在就与我们联络,告诉我们您的应用与需求,您就能确实地了解我们能够如何的帮助您。您将会发现在触觉压力的处理上,没人可以比Tekscan做的更好。

麦思科技有限公司苏州代表处/刘 波
江苏省苏州市滨河路1388号3A-510室
TEL:0512-68057128-606 FAX:0512-68057138
MP:(0)15050108767
Email:donny.liu@memstec.com.cn
Http://www.memstec.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