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请教

楼主(2008-08-05):
ifix4.0单机版

1.不能使用SQL的方式记录数据,可否用vba的脚本实现?

2.一台是网络版,一台是单机版可否实现数据交换?

3.标签组方式,在脚本写fix.thisnode.@ls@.f_cv=0       为何报错?难道只能用Writevalue

楼主:
一天了

也没有一个回复,失败

网友A:
1.可以

2.可以 可以通过远程opc方式实现。

3.可以用FIX.Thisnode.FFF.F_CV=0的方式赋值,如果出错,请检查标签是否存在。

楼主:
 昆仑摩勒:

  可否将1,2说的详细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