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请问1KV  1A的保险可以和250V   1A的保险互换吗?

网友A:
想来,不能无条件代换。

网友B:
请问,250V 1A的保险、能用在1KV  1A的保险的地方吗?想想吧!

网友C:
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在250V以下的地方两种保险都能用。

网友D:
如果是电压是1KV的地方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