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小型电动机最行之有效的电路保护方法是什么?

楼主(2008-08-05):
例如工厂里的很多电动机,一直是用的热继电器,但是还是烧毁频繁,想加装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听说可以断相、堵转、过载、三相不平衡保护,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更有效的保护方法?

网友A:
堵转,断相,过载,三相不平衡。这样还不够吗?

网友B:
选个牌子好点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如ABB和穆勒。

网友C:
把质量不好的东西用好才是高手,热继电器做为电机的保护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一种保护装置都是基于热继电器的特性的。使用热继电器要正确调整,根据负荷情况调整动作电流和时间,不要看刻度,要实测出动作电流-时间。

网友D:
电子式电机保护器,不错的,国产的没用过,进口韩国三和(EOCR)经常用,.....

网友E:
用你说的电机综合保护器,不错的.

我这里也有这个

网友F:
热继电器使用不正确!!!!!!!

网友G:
热继电器用好还是很不错的,不过现在偶多用带保护的断路器,如GV2、MS系列等。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H(2010-02-09):
恩! 选用的产品质好好坏直接影响到电机。热继器功能单一, 质量先对是没法和保护器相比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把质量不好的东西用好才是高手。

高手是把质量不好的东西用好

高级保护器是把技术不高的电工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