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和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我用运动控制卡(开环的)开发了个三轴的机床,类似数控铣的功能.主轴是6万转的高速主轴.现在是加工时,铣刀逐渐往右下脚偏(X轴往右,Y轴往下).1个多小时大概能偏1个mm(Y轴偏的更多)左右.现在我怀疑是以下几点:1.伺服的刚性2.干扰.3.运动系统的开环.

第一点,我猜测会不会由于伺服增益低的话,一条运动指令发完了,但伺服的定位还没完成,然后刚好运动就反向了.这样会丢掉一部分脉冲(确切的说丢掉一点机械的位置)呢.因为卡是开环的,没法时时检测位置

第二点,我分析是干扰引起的,这一点不多说了,干扰不好分析.但是我把主轴断电后加工也会偏的.

第三点.和第一点有相关性,但是国内的数控系统好象都开环啊,也没有那么差的重复定位精度啊.

请高手帮忙分析以下,尤其是第一点,我的猜测对不对?!不胜感激!在线等

楼主:
奥运会还没开始呀!同志们,帮帮忙拉~~

网友A:
以下几点谨供参考:

1 电子齿轮功能在伺服上还是在运动卡上?小数处理得正确吗

2 首先排除指令脉冲的干扰

3 排除码盘反馈线的干扰

4 伺服驱动器是那一家的呀?

网友B:
小数处理得正确吗 ?  同意。

还有就是想办法做下反馈吧。你的控制卡处理不了编码器的反馈么?好像大部分数控系统都支持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

我原来是用PMAC的卡做的,现在只是把代码移植了下。原来用PMAC没有这种误差累计。

电子齿轮和误差累积有关系吗?麻烦解答下,不胜感激!

三菱MR-E的伺服。控制卡支持读取编码器位置,但没有PID调节。国内数控系统貌似也是读取吧。

今天我又想到了伺服的偏差计数器,因为它是作为“给定”,如果机械没有到位机械就反转的话,那再发反向的脉冲,只会将偏差计数器里的值改变,不会造成丢失位置!所以又把我分析的第一点推翻了。但我自己不确定,高手们再帮忙分析下!

网友C:
怎样才能和您取得联系 ?

网友D:
您用的pmac的哪款卡?貌似它家的卡功能还算多吧。

网友A:
考虑丝杠的反向间隙了吗?

楼主:
反向间隙这种误差是不会累积的.

谢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帮助,现在基本上能确定问题了.我发现发的脉冲数每次都是多一个.问了相关人员,很有可能是DOUBLE型变量转整型时,少了一个.正在继续检测!

楼主(2008-10-29):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变量转换时,取舍出现了问题。说实话,做出来的产品比PMAC的基本没有差距。分出来的的电路板精度完全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唯一不如它的是速度上到很高时,加减速处理不如PMAC,能感觉到高速切小圆稍微差点。不过足够我们用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另外,也证明了,在很多行业(国内现状),国内的控制卡是有能力和国外的竞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