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MM420恒压供水应用技术

楼主(2008-08-05):
一:接线方式:
端子号2#、4#、9# 用导线三点短接。5#、6#短接。5#经起动常开点到8#。8#经1.5k电阻到YTZ-150远传压力表的高端、压力表动端到3#端子、压力表低端到9#端子。
二:参数修正:(其它参数请咨询后修正)
参数号 参 数 解 释
P003=3 进入全部参数组。
P0010=1 进入电动机参数组。
P0304=380 电动机额定电压。
P0010=0 退出电动机参数组。
P1080=10 电动机恒压状态下的最低速度10HZ。
P1000=21 可以使用面板(上升/下降)键修正压力恒定点。
P1031=1 面板设定压力断电时记忆。
P1300=2 用水泵特性曲线。若水泵起动困难时用(0)或(1)。
P0702=3 6#号端子定义停机为关闭输出、水泵自由滑停。
P2200=1 PI闭环工作许可。
P2253=2250 定义P2240为恒定点设定值。
P2280=0.05 闭环P参数、为振幅调节。(以实际系统确定)。
P2285=0.02 闭环I参数、为振频调节。(以实际系统确定)。
P2293=15 为PI运行时上升速度。15~20S。
P1820= 当改为1时,电机将改变转速方向。
三:调试方法。
1:将线路接好、参数修正完后。再将r2266调出压力表反馈显示,拨动压力表指针从小到大时,变频显示也应从小到大变化。将指针指到要求压力点时、变频则对应一个显示值为X。
X值一般为0~50,对应表全量程。再将X值修改到P2240=X。运行压力偏差用面板微调。
例:使用YTZ-150表、全量程6KG,要求恒压3KG时、将粗设P2240=25即可。要求恒压2KG时粗设P2240=17,运行后用面板微调即可。

网友A:
恒压供水需要专用VV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