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MM430恒压供水应用技术

楼主(2008-08-05):
西门子M M - 430系列恒压供水/供风修正参数表
一:接线方式:
端子号(2#、4#)、(5#、6#)、(11#、28#)三组各自短接。5#经起动常点到9#。9#经1.5千欧电阻到YTZ-150远传压力表的高端、压力表动端到10#端子、压力表低端到11#端子。
二:参数修正第In000号参数组:(其它应用及参数请咨询后修正)
参数号 参 数 解 释
P0003= 3 进入全部参数组。
P0010= 1 进入电机参数修正组。
P0304=380 变频最大输出的电机电压。(长距离应考虑电压降问题)。
P0010= 0 退出电机参数修正组。变频器运行前必须设为0。
P0702= 3 停机为滑停关闭输出。可防止大惯量负载再生发电反向冲坏变频器。
P0756(1)= 0 反馈为电压时取0。(为电流时取1,并将DIP开关2号上拨为ON)。
P1080=10--15 恒压状态下,电机最低转速HZ,以不出水的速度为最佳。
P1300= 2 风机/水泵类负载控制特性曲线。启动困难时可选1。
P2253=2250 定义压力设定口为P2240。即用P2240参数值为恒压点设定。
当用多圈10K电位器设定压力时,P2253=755.0用1;2;3端子设定。
P2200= 1 使变频器为PI闭环工作方式。
P2280= 0.0X P参数,通常取0.02—0.08。以实际系统为准。
P2285= 0.0X I参数,通常取0.01—0.04。以实际系统为准。
P2293= 10 PI闭环工作时从0上升到50HZ时的时间,以变频器的功率为准。
调试方法:
1:变频器上电后修改以上0号参数组后,将参数r 2266调出显示值后,用手挑动远传表指针从小到大变化,看r2266显示数也应从小到大对应变化。将指针指向所需恒定点时对应变频器显示数值X。
将此对应显示值X的数值送入P2240=X中即可。(必须停机修正P2240参数)。
2:例如:YTZ-150系列远传压力表为0.6mpa(6KG)。需恒定3KG时P2240=25数值上下。若需恒定2KG时P2240=16数值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