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系列PLC编程电缆自制方法

楼主(2008-08-05):
欧姆龙CPM1A系列PLC编程电缆自制方法

网友A:
好东东,非常感谢!能否还有CJ1M  编程口(232口的上面接口)线的做法?

网友B:
20PIN的接头哪里有卖 的??

网友C:
这个我试了

为什么不好使呀

qq:645608187

网友C:
还有那个20pin的头在哪能买到?

网友D:
大侠们:cpil通讯的数据线用哪一种啊?

网友D:
大侠们:CP1L通讯的数据线用哪一种啊?

网友E(2009-01-01):
做个232的通讯电缆吧,很容易的,插在PLC的232口另一端在电脑232口,先自动在线后点击传送就可以了我也是这样用的适应欧姆龙全系列呢

网友F(2009-02-19):
引用 网友E:
关于做个232的通讯电缆吧,很容易的,插在PLC的232口另一端在电脑232口,先自动在线后点击传送就可以了我也是这样用的适应欧姆龙全系列呢

你好,两个232之间怎么连线呢?

网友G:
Hangzhou Youngsun Machinery
packaging machine
DSI Packaging Machine
Case Erectors
Labeling machine
Shrink Wrapper
Carton sealer
Strapping machine
Palletizer
Wrapping machine
Carton Packer
Packing line
PP straps
LLDPE Stretch film
Delivery roll

网友G:
包装机械 包装设备 封箱机 自动封箱机 打包机 半自动打包机 全自动打包机 缠绕机 自动薄膜缠绕机 薄膜缠绕机

网友H:
好东东,非常感谢!不知道能不能使,先顶一下

网友I:
 广告太多了                                                                       这是学习的地方啊

网友J(2009-06-22):
网址导航
网站导航
网址大全
导航网站
12580
12580网站

网友K:
情趣内衣、
成人用品、
以比赞情趣内衣、
透明情趣内衣、
男性用品、
女性用品、
阴茎增大  、
品牌专区、
性用品、
同志用品、
夫妻调情、
SM性用品、
性福商城、
情趣内衣。

网友L:
我晕怎么都是广告!!!!!!!!!!!!!!!!!!

网友L(2009-08-04):
好用吗我试试看~~~~~~~~~~~~~~~

网友M(2010-07-31):
喷泉设备
喷泉
国际机票
高空作业车

缠绕膜
pe热收缩膜
pe热收缩膜
飞人牌缝包机
手提式缝包机
缝包机

地暖
电地暖
采暖
地暖公司
地暖
地暖网
采暖散热器

网友M:
进出口代理

气动扳手
液压扳手
电动扳手

电动扭矩扳手
电动扭力扳手
液压扳手
机械扭力扳手
增力扳手
扭力扳手
螺栓拉伸器
液压软管
高压软管
气动扳手
气动扭力扳手
气动扭矩扳手

网友N(2016-09-14):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非常感谢!能否还有CJ1M  编程口(232口的上面接口)线的做法?

我照图焊了一根,连接欧姆龙cpM1A与pc,软件是cx一pr0grammer,点击软件PLc/自动在线/直接在线,通讯连不上,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做个232的通讯电缆吧,很容易的,插在PLC的232口另一端在电脑232口,先自动在线后点击传送就可以了我也是这样用的适应欧姆龙全系列呢

我手头有一块cpm1A,其通讯口是20针,按图焊了一根,可是软件连不上???

网友N:
h

ttp://nfs.gongkong.com/Upload/BBSPicture/201609/20160924135214599_min.jpg

按图焊了一根,连不上,百思不得其解,弄了几天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