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变频器中的各种制动的解释和使用

楼主(2008-08-05):
3、动力制动(能耗制动电阻):

MM4变频器模块内已经包含了一个“斩波”管,可以通过外部连接一个“合适”的制动电阻,就可以在参数P1237(动力制动周期)>0情况下,使能动力制动,将减速时电动机的惯量和/或外部拖动产生的(造成)的多余能量消耗在制动电阻上。

动力制动过程:在速度控制的减速过程中,任何电机转子转速大于(变频器输出)旋转磁场转速情况下,再生的能量均会造成直流侧电压提高。只要直流侧电压不超过“规定”限值,就能控制减速过程。在MM4中,对这个“斩波”管已经建立了温升模型。当接有适合的制动电阻,并且参数P1237>0时,只要直流电压超过“规定”限值,“斩波”管就以最大的占空比(95%)通过制动电阻放电,消耗减速制动产生的能量。当模型计算出电阻温度达到限度时,降低到P1237所设定的占空比,防止制动电阻过热。

动力制动效果:对于控制较快的减速(对于快速的PID调整、较大的系统惯量,包括SLVC,VC控制)可以较少的考虑直流过压的问题,保证减速度的控制。

应用场合:在快速的变速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就是加速时的过流、减速时的过压。对于这种类型的控制,如果变速过程不是经常发生,同时电机有独立的风机冷却,可以考虑复合制动,否则就应该考虑加装制动电阻,使用动力制动。

使用注意事项:

1、因为变频器内建的斩波器温控模型是按特定的制动电阻计算的,所以,应该选用符合要求(功率、阻值)的制动电阻。

2、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动力制动只有在直流电压超过“规定”限值才会投入,这个规定限值是可以设定的。

3、当斩波器开始动作时,占空比是根据斩波器温控模型计算得出的,以可能的最大占空比消耗制动能量。因此这时的占空比、作用时间是根据斩波管状态、制动电阻状态得出的,是不可控的,只有达到极限后,才转到所P1237设定的占空比。

4、作用时间95%占空比的作用时间不超过12秒,因此,不太适合电机长期工作在较大力矩负荷的再生发电状态(例如:张力放卷的过程。但是,如果较小力矩的张力放卷是可能的,条件是制动电阻消耗的功率能和张力再生的功率平衡。)

5、需要把Vdc直流电压控制器关闭(即:P1240=0)。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避免过压的方法,不能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