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20系列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8-05):
请教各位大侠,我们的设备主要用于石油钻机行业,用的是西门子S120多传动系列变频器,系统中整流设备4台,功率为1500KW;逆变器11台,功率各为800KW;制动单元4台,功率为1200KW。在现场使用过程中出现制动单元烧损情况,已经连续烧毁三台制动单元。根据西门子现场服务工程师检测,认为由下面几个原因造成:

1、西门子S120变频器直流母排之间不允许使用电缆连接。因我们的设备分别放在两个房体中,所以两个房体之间的直流母排只能使用电缆连接,同样的连接我们已有N套设备在使用当中,且武任何问题;

2、系统接地不良,造成系统纹波叠加,导致制动单元烧毁;

3、制动单元的摆放位置不合适,不允许制动单元邻近摆放,尽量靠近回馈源和整流设备;

4、现场使用10KV网电,有可能会引起干扰造成。

对于以上西门子检测的结果分析,请教各位大侠,会不会是因为以上原因造成?或者还有其他原因?望大侠们指教!

楼主:
之后我在西门子S120技术手册上查到,西门子手册中所说的只是MOTOR MODULE 和DC BUSBAR之间不允许使用电缆连接,而不是直流母排之间不能使用电缆连接,我想知道这有区别吗?直流母排之间使用电缆连接和电机模块与直流母排之间使用电缆连接引起的结果相同吗?

楼主:
难道没有人能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我认为还是你的制动单元选小了

网友B(2009-09-10):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学习

网友C:
那个西门子现场服务工程师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D:
烧损的现象是什么??关键是判断是否是过压?或者本身容量太小,造成持续放电,温度升高,器件老化问题??

另外关注一下制动单元的位置,SINAMICS S120产品确实对这些有些要求,你的逆变器数量比较多!

多交流,西门子SINAMICS S120产品到中国时间不长,需要适应1

网友E(2009-11-16):
加我QQ148130570,你知道能耗制动在运行的时候会有吱吱的声音吧,这些能耗制动在设计上是有缺陷的,就是能耗制动的冷却风机在能耗制动不是一起工作的,而是在能耗制动温度很高的时候才工作的,这样只要起下钻能耗制动温度都非常的高,长期这样就会容易坏,而且能耗制动不是3个一起工作的,而是一个一个工作,一个故障了就自动切换到另一个上去,如果是温度导致的故障的话,当温度降下来的时候按REAST就能复位,我也许可以和你探讨下,我用的也是S120的,不过我这出了个大问题,正在寻求解决

网友F:
你最好检查一下你的空调系统,如果有的话看一下是否温度过低或是空气不流通在电路板上行成冷淋

网友G:
可能是制动单元的容量太小了

网友H:
个人认为是由于各制动单元制动起始电压不一样引起,仅供参考

网友H:
期待结果,  祝你好运

网友I:
检查一下制动单元开启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J(2011-10-17):
学习学习,希望能看到好的答案

网友K:
楼主的联系方式有没有?我的QQ:272927049  有事想和你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