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加福增量型编码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8-05):
我们的设备使用的是西门子S120变频器,在很多套设备的使用过程中,总要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使用编码器(P+F RVI58N)构成闭环控制使用时,开始运行良好,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变频器经常报编码器反馈信号值与设备给定值偏差过大,最终导致设备无法使用。但是将编码器返回P+F的检测结果却是编码器正常,对于此问题我一直很头疼,所以请教下各位大侠,给些指点!多谢

网友A:
产品质量问题  还是用科瑞的比较好

网友B(2008-09-12):
是不是连接器松动呀~~~~~~~~~~~

网友C:
主要还是存在干扰,倍加福的编码器质量还是挺可靠的,坏了就是坏了,在哪都是会报相同的故障的,我们这里的轧钢设备就是用的他的编码器。编码器电缆最好使用双绞双屏蔽的那种,而且屏蔽层接地处理,但是最好是和强电设备的地是分开的,你试试吧!

网友D:
应该还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D:
应该还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E:
调整报警偏差值大小,不行干脆屏蔽掉

网友F:
同意,应该是干扰问题,我这边也报过,是变频器侧的屏蔽线烂了,没有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