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VFD-M面板解锁?

楼主(2008-08-05):
本人有一台VFD-M面板被锁,进入P00无法上去P76解锁,有那位人兄知道点解锁?

网友A:
面板怎么会被锁住?是不是开发工程师防止别人修改参数做的设置,如果是那样,最好不要去解锁!

网友B:
ENTER长按5秒左右

网友C:
高高手

哈哈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D:
试了管用吗?

网友E:
哦  没有注意过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