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求助

楼主(2008-08-05):
LB表示本地位地址,节点位于触摸屏中,使用这种设备不需要从PLC读取数据。请问LB这种设备如何用?
还有使用数值输入元件,如果启动【触发地址】当被触发的时候,数值输入值就会作为寄存器数据输入到相应的与【读取地址】指定的PLC地址。那【触发地址】
如何启动?

网友A:
LB是触摸屏里的位地址,比如LB0,有2个状态:0和1.其实就是相当于PLC当中的继电器,比如M等。关于数值输入元件的触发地址,可以使用系统的LB9000.也可以自己随意设定,只是当点击数值输入元件时,让触发地址为ON,键盘才会弹出来。

网友B:
加我QQ,470331240 我详细为你解答吧,或者打我电话 137610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