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控制

楼主(2008-08-05):
         在步进电机运行时,突然按了停止按钮,如果想记录此时的脉冲个数,比如SC主机:DMOV  D1348  D200  ,但是有个问题,D1348和D200里的数据不一样,D200总是比D1348里的数据要小,即没有实时记录步进停止的位置。这是什么原因?怎样处理才能避免上面的情况?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扫描周期影响呵呵

看一下plc的影响就知道了

网友B:
你的脉冲频率是多少Hz ?

楼主:
脉冲频率是100000Hz

楼主: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C:
延时后再传送,比如按了停止后延时0.1S再传送。

网友D:
有道理,5楼是个高手啊

楼主:
明天调试时试一下,看怎么样,谢谢楼上的建议!

楼主:
延时试的效果不理想,有没有其它的处理办法?

网友E:
输出预定的脉冲可以准确扑捉,突然停止的哪?如果有一个脉冲输出停止的标志就可以。

网友F:
停止按钮按下并不是记录停止位置

还有一个程序扫描周期+步进电机响应时间+电机减速停止过程

方法1:延长你的延时时间

方法2:使用一个确保已经停机的信号记录,如:按下按钮后实际速度为0,即:脉冲数已无变化;或其他信号

网友G:
步进频率能到100000Hz?突然停车会失步过冲吧?(不知道台达PLC暂停脉冲输出是不是立即的)如果是,可以这么做,将停止按钮作外部中断信号,让PLC暂停脉冲输出,停止运行信号,然后再延时读取当前脉冲特D,

但过冲所走的步距角没法算。

网友H:
看PLC程序是怎么编写的,停的什么?是用PLSY还是PL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