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的三阀组有什么用,怎么用呢?

楼主(2008-08-05):
差压变送器前都有一个三阀组,它是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调节它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A:
三阀组是由三个互相沟通的三个阀组成。根据每个阀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可分为:左边为高压阀,右边为低压阀,中间为平衡阀。三阀组与差变送器配套使用,作用是将正、负压测量室与引压点导通或断开;或将正负压测量室断开或导通。

网友B: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楼主:
谢谢“浅醉闲眠”,但在三阀组使用上我真的是个外行,请再解释一下在什么情况下调节三阀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三阀组是由三个互相沟通的三个阀组成。根据每个阀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可分为:左边为高压阀,右边为低压阀,中间为平衡阀。三阀组与差变送器配套使用,作用是将正、负压测量室与引压点导通或断开;或将正负压测量室断开或导通。

你说的没错

网友C:
1安装调试差压变送器时

2变送器坏了换完新的以后

注意:拆变送器是先打开平横阀,在关闭高低压阀,安的时候反过来

网友D:
在线维护时应如何操作呢?

注意的要点如何?

请教专家!!!

网友C:
1检查1~5V电压是否正常?

2检查4~20mA电流是否正常?

3检查完后关好盖子拧紧,因为差压变送器都是IP65~IP68的

网友E:
没事买本仪表工手册回去好好学学呀!

网友F:
现在的很多差压变的单向过压能力都很强了,可以取消三阀组了。

网友G:
6楼说得对......主要作用是在安装和撤除的时候,需要用到平衡阀.否则,差压的量程一般很小,如果厂家的过载能力不强,很容易损坏.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差压是60KPa,管道压力是1MPa的时候,如果没有平衡阀,无论先取正压室还是负压室,都会立马导致两边差压远远超过设定值.因为先取的那方会直接和大气相通,相当于0.1MPa,这样操作是致命的.

网友H:
取消三阀组,直接导致的就是

1、系统运行时候无法简单效验压力变送器;

2、变送器损坏时候,拆除很不方便,要不每个进口加1个阀门(会漏介质)。

网友H:
6楼,好像不管拆装全部是先开平衡,再开高低压,最后关平衡的

三阀组是2个阀门切断高低压进管,平衡阀靠近变送器的,不管拆装多要尽量保护变送器不要单向过压的。

楼主:
多谢各位,我理解的三阀组就是为了在拆装变送器时不让其受冲击用的吧,不知道对否

网友I(2011-11-30):
如何安装三阀组?即三阀组和差压变送器的安装部分以及导压管与三阀组的安装部分。

网友J(2013-01-23):
其实在校验零点或者量程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三阀组开关来进行,只要不超过其压力量程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