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KOGAWA 涡街流量计管路无流量时 显示有50% SPAN的流量 故障

楼主(2008-08-05):
YOKOGAWA 涡街流量计:

我们用的是YOKOGAWA   DYA分离型涡街流量计,

测量物质为氮气,密度为8.709.

管径为2“。

RANGE:0- 50 M3/H

讲阀门关死后。表头 显示有近50% SPAN的流量。将传感器信号线拆掉。仍有流量。

问:有可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朋友们实际中有碰到此类型故障吗?

楼主:
附一张照片,不过是一体型的。

网友A:
零漂?转换器零点发生了漂移?应该不是啥大问题,涡街出问题也就会涡街发生体有问题,这种情况大概也就软件上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转换器壳体或者线路有点问题,影响了数据输出?

网友B:
也可能是共频的干扰和接地不好的原因

网友C:
环境震动干扰的可能偏大。

网友C:
不对,电缆断掉了还有量?你这个故障怎么和昆山丽群一样?他们最后发现是组态不好。

网友D:
涡街流量计会有这种现象,投用就正常了

网友E:
应该是组态问题吧,xian

网友E:
应该是醉态问题吧,线都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共频的干扰和接地不好的原因

不错!

横河公司现场技术员到现场诊断确实是50HZ工频干扰!

加屏蔽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