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件代换

楼主(2008-08-06):
请问ABB的EB9交流接触器, 以及一厂家不明型号为JDZ1-44(DC24V) 的中间继电器可用正泰的哪两种型号代换

网友A:
只要触点容量和数量够用,安装尺寸合适,线圈电压一样就能代换

楼主:
问题是我们只有图纸,没有实物

楼主:
还有一块电流表DTSJ67(380V 5A) 也不知如何代用,互感器是LMZJ1-0.5(60/5A)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观点,另外输入型号上网查查不就知道了吗?

好像是“约瑟继电器”,4常开4常闭。

网友C:
JDZ1-44(DC24V可用正泰JZC1-44代替

ABB的EB9可用CJX2系列

网友D(2008-11-09):
适合现有的工作状态能用就行

网友E:
同意5楼的观点

网友F(2009-04-14):
那位知道DA2271B用什么可以代换啊!请各位帮帮忙啊!拜托

网友G(2009-06-25):
 请问 MAX1898 的代换元件是什么??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