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泰型号

楼主(2008-08-06):
请问ABB的EB9交流接触器, 以及一厂家不明型号为JDZ1-44(DC24V) 的中间继电器可用正泰的哪两种型号代换

楼主:
还有一块电流表DTSJ67(380V 5A) 也不知如何代用,互感器是LMZJ1-0.5(60/5A),上述物件我们只有图纸,没有实物

网友A:
              EB9  的没有用过,需知道其电流多大?   以及安装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块电流表DTSJ67(380V 5A) 也不知如何代用

应该是电度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