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求助:intouch与 Quantum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06):
intouch与 QuantumPLC的通讯问题

      之前没有用过intouch 与 Quantum系列的plc通讯过,现有几个问题求助!(以下是intouch 9.0)
1。我选用的PLC硬件是modcon  Quantum系列140 cpu 65150(附带以太网通讯接口),PLC编程软件是Unity  Pro XL v3.0。

2。我用普通网络交换机,采用带RJ45插头的普通超五类网线,组成工业以太网。

3。intouch v9.0如何与Unity Pro XL v3.0 通过工业以太网通讯,应该借助什么软件,具体应该如何设置?

4。如果不用wonderware I/O Server ,采用SIDirect DA Server 通过TCP/IP能实现和modcon Quantum PLC以太网通讯吗?

有哪位高手做过,麻烦告诉我如何设置?谢谢了!

我的邮箱:geyong_sir@126.com

网友A:
SIDirect 是西门子的驱动,得用modbus tcp da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SIDirect 是西门子的驱动,得用modbus tcp daserver

谢谢你

楼主:
求助:有哪位朋友知道,哪里有modbus tcp daserver 下载?谢谢了!

网友B(2009-06-20):
我也在找啊,哪位大侠有或知道哪有下载地址,我们可以交换一下。

网友C:
INTOUCH通过MBENET访问以太网通讯的Quantum系列的plc,自带的IO server,很好用

网友D:
如果使用正版软件,你要的这些都会有的。

网友E:
INTOUCH通过MBENET访问以太网通讯的Quantum系列的plc 在上位机intouch中如何定义开关量和模拟量?

谁知道的希望可以指导下,谢了!

网友F:
对:zjiori 关于

INTOUCH通过MBENET访问以太网通讯的Quantum系列的plc 在上位机intouch中如何定义开关量和模拟量?

谁知道的希望可以指导下,谢了!

内容的回复:

其实对于InTouch来说,不论下位PLC点式模拟量还是开关量,在InTouch中都对应一个标记,标记的类型会分为模拟或者离散。通过IOServer建立一个与PLC通讯的访问名,InTouch通过这个访问名从PLC中获取数据即可。在InTouch中,对开关量你就见一个IO型离散标记,对模拟量你可以建立整型或者实型的IO型标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于如果使用正版软件,你要的这些都会有的。

大家都应该支持正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