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无扰动切换

楼主(2008-08-06):
最近碰到个问题 要求在西门子300PLC上做手/自,自/手的无扰切换,这个该怎么搞了,那位朋友做过啊,给点思路 或则有源程序的更好啊 学习下 谢谢

E-mail:zhaohuan0720@163.com

网友A:
什么意思哦!!!!!!!!

楼主:
解释下:自动:我点监控画面上的这个按钮,设备根据编制好的程序先后启动或停止。

                手动:对单个设备的启动,停止

但在某些情况下,我需要相互间的转换,但设备又不能停止 该怎么做,用S/R能做吗 具体该怎么做啊?

网友B:
不就是流程的解锁/连锁吗。

网友C:
但在某些情况下,我需要相互间的转换,但设备又不能停止 该怎么做,用S/R能做吗 具体该怎么做啊?

网友D:
要先熟悉工艺,根据要工艺编程。

楼主:
jim0487说的是对的

就是解锁和联锁的问题。用S/R能做吗 请大家帮忙解决下 谢谢

网友E: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控制了,如果是逻辑控制的,就是解锁方面的

如果是运算调节方面的控制,那就是自动与手动控制的切点问题了

网友F:
你直接用一个判断就可以了吧,当你选择自动时,则手动输出等于你自动状态下设备的状态。手动时自动输出等于你手动状态下设备的状态。

网友G:
说白了就是半自动控制,在自动状态下,既可以进行自动控制,又可以进行手动操作。是否?

网友H:
楼主的意思就是简单的手/自动无扰动切换。

比如现在手动输出75%,打到自动后PID的输出是在75%的输出值下开始调节改变

同样,自动状态下输出是70%,切换到手动,显示和输出就定在70%,然后手动改变改输出用于手动,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这是仪表里面的手自动无扰动切换,如果只是这个要求很简单的。

网友I:
我做这样问题时这样处理,在手自动切换时,把所有要保留状态的设备输出,全部赋一遍当前值.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J:
就是解锁和联锁的问题。

网友K:
控制的行话应该:

PID回路的无扰动切换,主要指手动/自动切换,

单回路很简单,打手动时,SP要跟着PV变,保持SP=PV,称“PV跟踪”;

串级稍复杂一点: 次回路在手动时,要“PV跟踪”,主回路不在串级时,

除“PV跟踪”还要“OP预置”:即主回路的OP%跟踪次回路的PV%,OP1%=PV2%(百分比相等);

其实很简单,就是理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