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定期维护

楼主(2008-08-06):
可编程序控制器作为一种工业控制设备,以其高可靠性的特点在各行各业广为应用,但是由于工作环境等外围设备及其自身的一些问题,需要每隔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对PLC系统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具体检查的项目、内容及PLC的要求见下表。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PLC的要求

电压
测量加在PLC上的电压是否为额定值
电源电压必须在工作电压范围内

电压电源是否出现频繁急剧的变化
电源电压波动必须在允许范围内

环境条件
粉尘 温度和湿度是是否在相应的范围内
0~55℃;相对湿度85%以下;振幅小于0.5mm(10~55Hz);无大量灰尘,盐分和铁屑

安装条件
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是否安装牢固
安装螺钉必须上紧

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的联接电缆是否完全插好
联接电缆不能松动

接线螺钉是否松动
联接螺钉不能松动

外部接线是否损坏
外部接线不能有任何外观异常

使用寿命
锂电池电压是否降低
工作5年左右

继电器输出触点
寿命300万次

网友A:
很有道理,好像一般书都会讲一些

网友B:
比较务实!说到要做到呀!

网友C:
别的没什么只是别走到那里广告也做到那里!!!!

网友D:
比较务实,为了广告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