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使用类别及典型负载

楼主(2008-08-06):
接触器的使用类别及典型负载
1. 使用类别
  见下表 使用类别代号 典型用途举例
AC-1   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AC-2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分断
AC-3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运转中分断
AC-4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点动
AC-5a   放电灯的通断
AC-5b   白炽灯的通断
AC-6a   变压器的通断
AC-6b   电容器组的通断
AC-7a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AC-7b   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AC-8a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AC-8b   具有自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2. 典型负载
  不同的用电设备其负载性质和通断过程的电流变化相差很大,因此对接触器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常用的负载有以下数种:
2.1 电热元件负载
  对电热元件负载中用的线绕电阻元件,其接通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1.4倍,例如用于室内供暖,电烘箱及电热空调等设备。若考虑网络电压升高10%,则电阻元件的工作电流也将相应增大。因此,在选择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时,应予以考虑。这类负载被划分在AC1使用类别中。
2.2 照明装置
  当接通照明装置中的白炽灯负载时,有较大的冲击电流产生,约为额定电流的15倍,若考虑到容许电压升高10%,电流也将相应增加,其使用类别被划分在AC-5b中。
  其它不同的照明灯,其接通时的冲击电流值和起动时间不同,负载功率因数也不等于1。它们被划分在AC-5a。
2.3 低压变压器负载
  当接通低压变压器时,会出现一个持续时间甚短的峰值电流,可达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5-20倍,它与变压器的绕组布置及铁心特性有关。例如,用于电焊机上的变压器,操作是在变压器的次级侧通过电焊条将电路短路来接能电源的,电焊机使用时频繁地产生突发性的强电流,从而使变压器初级侧的开关装置承受很大的应力。在此情况下,必须知道变压器输出额定工作电流、电焊条短接时的短路电流以及焊接频率等参数和操作条件,其使用类别划分在AC-6a中。
2.4 电容器负载
  接通电容器时产生瞬态充电过程,充电电流可达很高的数值,同时伴随着频率可从几百到几千赫的振荡,因此,它对开关电器提出了严峻的要求。接通电容器对电流的振幅和频率,由电路的电网电压、电容器的容量及电路中的电抗值所决定,并与此馈电变压器和连接导线的截面、长度有关。
  为了较经济地切换电容器,并防止在不利的工作条件下使开关电器的触头发生接通熔焊,一般可在电容器及支路中串入附加电感或电阻以限制电流,并减小接通电路时对电网的影响。此类使用类别划分在AC-6b中。
2.5 电动机负载
  低压电动机是最常用的负载之一。交流电动机常用的有绕线式电动机和鼠笼式感应电动机。
  绕线式电动机起动时,在转子电路中接入电阻以限制起动电流。但不同的负载起动时间不同,负载越重起动时间越长。用于绕线式电动机切换的接触器属于AC-2使用类别。
  鼠笼式电动机一般采用直接起动,起动电流冲击衰减后随后流过的是稳态电流Ie,一般的鼠笼式电动机起动电流(有效值)IA为4~8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IN。电动机的空载电流IO=(0.95~0.2)Ie,正常负载下的起动时间tA<10秒,重载起动时tA可大于10秒。用于切换鼠笼式电动机正常起动和在运转中分断的接触器属于AC-3使用类别。
  而运行在鼠笼式电动机正常起动并同时进行反接制动,或者是反向运转、点动情况下的接触器,因其接通电流和分断电流均是电动机的起动电流。这种工作类别的开关电器属于AC-4,它比AC-3工作类别的要求严酷得多。
交流接触器的选用方法
  接触器的选用应按满足被控制设备的要求进行,除额定工作电压应与被控设备的额定电压相同外,被控设备的负载功率、使用类别、操作频率、工作寿命、安装方式及尺寸以及经济性等是选择的依据。

网友A:
正在找这个资料,谢谢啊

网友B: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