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数字多用表的选用

楼主(2008-08-06):
以前看过很多介绍如何使用万用表的文章,其实万用表的选择也是用讲究的。

数字多用电表由于具有准确度高、测量范围宽、测量速度快、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使用方便等特点而广泛应用于国防、科研、工厂、学校、计量测试等技术领域,但其规格不同,性能指标多种多样,使用环境和工作条件也各有差别,因此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数字多用表。

  选择数字多用表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功能

  现在的数字多用表除了具有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等五种功能外,还有数字计算,自检,读数保持,误差读出,二极管检测,字长选择,IEEE-488接口或RS-232接口等功能,使用时要根据具体要求选用。

  二、范围和量程

  数字多用表有很多量程,但其基本量程准确度最高。很多数字多用表有自动量程功能,不用手动调节量程,使得测量方便、安全、迅速。还有很多数字多用表有过量程能力,在测量值超过该量程但还没达到最大显示时可不用换量程,从而提高了准确度和分辨力。

  三、准确度

  数字多用表允许的最大误差不仅要看它的可变项误差,还要看它的固定项误差。选择的时候还要看稳定误差和线性误差的要求是多少,分辨力是否符合要求。一般数字多用表如要求0.0005级~0.002级,至少应有61位数字显示;0.005级~0.01级,至少应有51位数字显示;0.02级~0.05级,至少应有41位数字显示;0.1级以下,至少应有31位数字显示。

  四、输入电阻和零电流

  数字多用表的输入电阻过低和零电流过高都会引起测量误差,关键要看测量装置所允许的极限值是多少,即要看信号源的内阻大小。信号源阻抗高时应选择高输入阻抗、低零电流的仪器,使其影响可以忽略。

  五、串模抑制比和共模抑制比

  在存在各种干扰如电场、磁场和各种高频噪声或进行远距离测量时,容易混进干扰信号,造成读数不准,因此应根据使用环境选择串、共模抑制比高的仪器,尤其是进行高精度测量时,应选择带保护端G的数字多用表,能很好地抑制共模干扰。

  六、显示形式及供电电源

  数字多用表的显示形式不仅限于数字,还可以显示图表、文字和符号,以便于现场观测、操作和管理。根据它的显示器件的外形尺寸可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及超大型四类。

  数字多用表的供电电源一般为220V,而一些新型的数字多用表电源范围很宽,可以在1100V~240V之间。一些小型的数字多用表配上电池就可使用,也有一些数字多用表可用交流电、内部镍镉电池或外接电池三种形式。

  七、响应时间、测量速度、频率范围

  响应时间越短越好,但有一些表的响应时间比较长,要等一段时间后读数才能稳定下来。测量速度应根据是否与系统测试联用,如联用时,速度就很重要,而且速度越快越好。频率范围,则根据需要适当选择。

  八、交流电压转换形式

  交流电压测量分平均值转换、峰值转换和有效值转换。当波形失真较大时,平均值转换和峰值转换不准确,而有效值转换可不受波形的影响,使测量结果更加准确。

  九、电阻接线方式

  电阻测量接线方式有四线制、两线制。进行小电阻和高精度测量时,应选择带四线制的电阻测量接线方式。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和显示技术的发展,数字多用表逐渐向小型化、低功耗、低成本方向发展,数字多用表也明显分为便携式和台式两种。便携式一般为31位或41位,体积小,重量轻,耗电少,适合生产车间或野外使用;台式可达61位或71位,准确度和分辨力越来越高,采用微处理器和GP-IB接口设备,在计量、科研和生产部门作为标准表和精密测量用。

  总之,选择时不一定要具备以上所有条件,应根据使用的具体要求来选择最适当的数字多用表。

网友A:
补充一点:十,要根据资金情况,考虑是选用进口的,还是国货。

用惯了福禄克的179,前几天丢了,买了一块胜利的,便宜,不好用,响应慢死了,有时候还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