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S系统N线是否重复接地?

楼主(2008-08-06):
1、在TN-S系统中,N线断了,会有零点漂移的危险性,所以N线也应该重复接地;

2、可是,TN-S系统中安装有总漏电保护、中间漏电保护,N线一旦重复接地,这些漏电保护器会动作而合不上闸,因而不能重复接地!

3、我认为总漏电保护、中间漏电保护不可取,经常大范围停电,应推广漏电保护末级保护,这样不通过漏电保护器的N线段就可以重复接地;

4、这样实行TN-C-S系统才是最好的,即可以实现末级漏电保护,又可实现NPE的重复接地;

5、注意通过末级漏电保护器的N线还是不能接重复接地!!!

网友A:
见TN-C系统 TN-C-S系统 TN-S系统使用广义上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