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CPU属性中诊断/时钟的设置

楼主(2008-08-06):
STEP7 CPU属性中诊断/时钟的设置

在时钟【synchronization】选项中,可以设置CPU时钟在PLC内部或MPI网络上作为主动方还是被动方,或者不使用时钟同步,请问设置主动方和被动方需要在什么时候设置?还有就是如何应用这三个设置?希望那位专家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时钟同步顾名思义就是在同一网络内的节点的时钟实现同步,所以它的应用场合是在一个网络环境里。

如果把CPU A 设置为主动方,B、C......设备设置为被动方,那么在指定的时间间隔,A会发出时钟同步信号帧对被动方的时钟进行同步,这样就保证了同一网络内的设备有了相同的时钟源。尤其在跨区域的大型网络,如果没有相同的时钟源会造成许多问题,如计费时间、报警信息归档等。

如果不使用时钟同步则时钟同步信号帧不影响该设备的时钟。

如果时钟信号对于整个系统非常关键,则需要选用硬件时钟源以确保时钟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