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磁电机能否用变频器

楼主(2008-08-06):
如题

励磁电机能否用富士G11变频器?

网友A:
可以吗;

变频输出施等效的正玄波 、??!!

楼主:
今天试用了一下.11KW的稀土励磁电机,用11KW的富士G11S变频器,先空载后带载实验,就是在刚刚开始启动时,电机启动不平稳,当时先将电机的输出轴定位在一个位置,然后变频启动,电机好象有一个坎运行阻挡,通过之后可以平稳.请问如何解决?             好象是励磁线圈       与变频器输出的      有个角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