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ES型的PLC和数字拔码开关能连接吗?

楼主(2008-08-06):
本人是初学者,请问一下,14ES型的PLC可否和数字拔码开关连接?我想用外部数字设定功能,如果ES不行,有哪一款可以呢?

网友A:
14ES系列PLC不支持外部数字开关。SA/SC/SX/EH2/SV系列PLC支持数字开关。

网友B(2008-09-13):
只要是晶体管输出的PLC都可以

网友C:
那要看你的拨码是什么类型的接线,如果是8421码的接一下线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