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中的PID参数如何设置?十分着急

楼主(2008-08-06):
西门子S7-200PLC中的PID参数如何设置?

看了一下,网上大部分介绍的帖子都很笼统,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没/?

比如,先调什么参数?再调什么参数?

针对什么系统,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请高手赐教!因为在现场也很着急 谢谢了!

楼主:
忘了说了 我们现场主要是靠流量计反馈回来的4-20MA电流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也就是控制流量!请高手赐教!小弟非常感谢了!!

网友A:
200的PID控制只用过一次,感觉很不好用,用西门子的自定义功能来做PID块,只有单向调节,不能做双向调节的,如果有人知道可以双向调节的办法请告诉一下

网友B:
一般先调节P,先从大开始向下降

网友B:
等出现震荡的时候,在把I加进去

网友C:
P和I以及TS,TS设0.1或0.2即可,P和I可以10与15或100与150,1000与1500慢慢去调整!有需要请联系chenyh5689@hotmail.com

楼主:
不是吧 7楼的说的参数太大了吧!!!根本不行

网友D:
首先,整定P参数,根据系统调节的要求,影响调节的快速性,以不产生振荡为佳;调整
其次,调整积分时间,此参数影响消除误差所需要的时间,若系统需快速反应,此值应相对要小;
再其次,整定微分时间,快速系统必须整定微分时间,达到快速且震荡衰减幅度满足要求为佳。

网友E:
调节PID根据经验法比较快(我个人看法),有经验公式的。大致选择一个数值,看输出波形怎样,这样来回5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F:
我也想学学,但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大家有例子吗给发一个啊,求你们了

楼主:
就是!谁有例子发一个啊!让大家学习学习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