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说一下60千伏电的威力。

楼主(2008-08-06):
我国远程超高压输电使用的是500KV和750KV,忽然想起如果人触电会有什么反应

网友A:
除了出现正常的闪光和焦糊味道外,当事人一般不会挣扎或呼救,表现的很从容,呵呵

网友B:
楼主被电过了?啊?爽不?

网友C:
一般人没机会享受的,偷电缆的也没多少机会,想试试??

网友D:
估计连根毛都不能剩,应该很难电到人它的绝缘子最起码得有十几米长

网友E:
曾经看到一报到。说一男子向高压线撤尿,只见一声巨响过后该男子便成了焦炭。

网友F:
支持楼上的,我认为这是最佳答案!!!

楼主:
呵呵

这哥们也敢对高压线不敬

网友G:
人的电阻200欧姆,500000v/200=2500A电流,1KW差不多5A,-------500个一千瓦的电炉子,基本上跟辽宁特钢那个钢水浇灌差不多

网友G:
对:周瑞 关于

曾经看到一报到。说一男子向高压线撤尿,只见一声巨响过后该男子便成了焦炭。

内容的回复:

一声巨响过后,接线柱烧了

网友H:
变成烟了!

网友I:
对:周瑞 关于
曾经看到一报到。说一男子向高压线撤尿,只见一声巨响过后该男子便---------?。

内容的回复:

--------------------------------------------------------------------------------
一声巨响过后,水龙头烧红了

网友J:
      一声巨响过后,水龙头烧红了 .     应该是没了。

网友K:
人体正常电阻约800欧姆,加在500千伏的电压上功率为500000X500000/800瓦约为三十万千瓦.......没有试过..不知道具体情景会怎样.....

楼主:
嘎嘎

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的

网友L(2010-10-10):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
对:周瑞 关于
曾经看到一报到。说一男子向高压线撤尿,只见一声巨响过后该男子便---------?。

内容的回复:

--------------------------------------------------------------------------------
一声巨响过后,水龙头烧红了

直接太监了吧

网友M:
触点的话,太恐怖了

网友N:
这你都想到了,这样高压传输网是特殊的线路,只有维护人员和一些想不开的想上去才可以。

人体承受的电压超过110v基本会出问题。你说的那么高电压如果做实验的话,基本属于MS级别就OVER。

网友O:
     位于青岛平度的大泽500KA变电站

网友P:
楼主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网友Q:
哈哈。。。楼主感兴趣的话就去试试看..........有机会再跟我们交流交流.......?

网友R:
这个真不能试,无法想象。呵呵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