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R-E740在传送带上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8-08-06):
大家好,我在这想请教一下:

    我这有台三菱FR E740的变频器,是用在传送带上的。一个接近开关用来控制电机的起停,接近开关是NPN常开三线的那种,

变频器上接线为:2,5,stf,sd
这个接近开关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的接线是怎么接的(哪是输入,哪是输出)我量了一下,2-5之间电压为4V,10-5之间为5V,请问下如何调试程序才能让接近开关用来控制电机的起停和控制变频的输出频频,在工艺这方面我是门外汉,这些传送上的电子器件不懂。
还请各位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A(2010-08-27):
我觉得,应该还有程序控制的,2和5是变频器的速度信号。STF和SD是启动变频器。和接近开关没有直接联系的。输送带的启动停是什么情况下动作的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到25呢?

要是只是靠接近开关给信号的话,你可以这么接。

棕色接PC

黑色接STF

蓝色接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