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传感器在传送带上的应用,谢谢

楼主(2008-08-06):
大家好,我这有个光电传感器,是用在传送带上用来将成堆的瓶子分成一单排瓶子的(利用传送带的不同速度调瓶),传感器是成对使用的,一个用来发射信号,一个用来接收信号的(个人理解),请问它们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呀?它们和变频器一起使用又是怎么来设计的?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2008-09-14):
当传送带上的瓶遮挡住光束的时候,发出一个信号给PLC做下一步的处理

网友B(2008-12-18):
当有物体遮挡到光线时,就会有一个信号输出给PLC,而且要看你瓶子的透光度如何,要是瓶子是全透明的,一般的光电开关可能还比较困难实现

网友C:
这种设计只能检测输送带上瓶子的有无,不能完全实现你所说的功能,把成堆的瓶子分成一单排瓶子.因为单一个瓶子和一个以上给出的信号是一样的.

网友D(2009-02-19):
对射式光电开关;一个发射;一个接收;一般暗通用的比较多;记发射器发出的光;接收器接受到,当有瓶子挡住光线时;接收器接受不到足够的光强,在把信号给后后面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