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减速机的疑问

楼主(2008-08-06):
请问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减速机?

本人认为减速机或者变速箱都是用来改变电机输出的转速,但为什么不可以用改变F来改变转速呢(n=60f/p)

同样可以改变转速。我是初学者所以有点不解!! 希望有人可以教我下

网友A:
改变后还有扭距的问题吧!降低频率没法提升扭距吧!

网友B:
是个矛盾的问题

网友B:
伺服 加减速机可以做到 QQ273931041

楼主:
可以指导一下伺服的概念吗?

网友C:
减速机的作用是减小速度,增加转矩.

通过改变频率是可以改变速度,但是在基速以下电动机一般是恒转矩控制,也就是说速度可以降低,但是最大转矩已经确定,转矩是不能增加的.

理论上可以选择多极数的电动机,使电动机的额定转速就很低,额定转矩很大.但是实际上涉及到经济成本的问题,电机的机数越大,成本越高.所以可能成本要高于少极数的电机加减速机的价格.

另外在实际应用中,还涉及到安装位置,方向等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流变频调速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D: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变频 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减变速机、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