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VF-8Z问题

楼主(2008-08-06):
松下VF-8Z上电显示EL,说明书无此故障代码。请教各位大侠?7。5KW.

网友A(2010-08-19):
这不是故障,E是说是用外来信号操作变频器的。后边的L代表从操作面板上设置变频器的频率。看说明书上的NO.08和NO.09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