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速度给定

楼主(2008-08-06):
ACS800变频器通过PROFIBUS_DP连接PLC,要求起/停在中控,速度给定在现场或中控可选,如何实现?本人做的时候通过选择EXT1或EXT2控制地,只能实现同时在中控起/停和速度给定或现场起/停和速度给定.能否把起停和速度给定分开.

网友A:
ACS800变频器没用过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只要你通讯的控制字不一样,然后速度给定和运行信号设置成通讯控制。相信的控制字控制相应的。如果我说的不太对,我们可以讨论下。

网友C:
可以做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现场的控制起/停的信号送入PLC,再把控制速度的给定也接入到PLC,由程序内部进行选择

楼主:
感谢回复,我主要了解DP总线如何控制

网友D:
可以:{您要的是起/停在中控,速度给定在现场或中控可选}。将启/停控制字参数1001及1002设定为COMM。REF、将EXT1速度给定参数1103设定为COMM。REF、在将EXT2速度给定参数1106设定为AI1、最后可以通过设定1102为DI1-DI6来选择速度给定在现场还是中控。

网友E:
通过DP总线上面通讯协议设定启停以及速度设定

网友F:
你也可以通过自由参数进行设定阿

网友G:
同意JIAN的回复!

网友E(2008-10-03):
同意JIAN的回复,说得很好的!

网友H:
这个问题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有空可以和我联系:黄浩-13720138833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通过自由参数设定解决的,感谢各位提供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