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设备上的24V-短接会出问题吗?

楼主(2008-08-06):
     请教各位,我现在遇到一个机台有24V报警灯,报警灯有信号正和24V-两根线,如果有故障,报警灯会亮。现在想将这个故障信号引入PLC的输入点,发现信号正和24V-之间的电压变成8V多点,不够驱动PLC内部的光偶。我想通过PLC的24V-和给信号灯的24V-短接,然后PLC公共端采用自己的24V+,X0和报警灯的信号正短接起来。请教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吗?有人担心我24V-短接可能会烧掉机组的供电模块,这个担心有必要吗?(我采用的是台达的plc,输入点可以接成源型或漏型).

楼主:
我叙述的不够清楚吗?为什么没有人回贴?

网友A:
可以的

我经常这样做

只短接负或者正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我经常这样做

只短接负或者正绝对没问题

thanks!终于有人回答了,这样plc的输入点不会影响控制报警灯的回路吧(这个报警灯回路可能会有其他的电器元件,没有图纸,且在机台内部,不知道内部电路什么样子)!?我旁边有个“高人”认为要先理论证明这样做不会影响机台内部的回路,才可以这样接线。

网友B:
确实是有这种接法的。

网友C:
没问题的,我们和设备上同一控制系统里电源- 都并在一起的...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一个报警灯的电流小于PLC输出MAX电流就没问题.不够的话可以外加驱动电路就好了.

网友E:
最好加个电路隔离开吧;

网友F:
文彬2 X文彬2
积分:779
帖子:554注册时间:2004-10-31 15:45:00

你是那里人?柳州的?我是半个柳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