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控制的程序怎样写?

楼主(2008-08-06):
请问流量控制的程序怎样写?

我用一个流量计测量管道中油的流量,并根据这个流量值去调整阀门的开度。流量计是脉冲式的,10个脉冲对应一升,每秒钟可以发4个多脉冲,怎样找到一个对应关系写程序去调整阀门的开度呢?

高手帮忙!!

万分感谢!

网友A:
台达101例里面有一个PWM控制开度的应用范例。在第十章,您可以参考以下!

网友B(2008-09-18):
问题是你的阀门是怎么控制的,一般有是用模拟量控制开度的,你这都没说清楚,如果只是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开度,那就比较麻烦了,至少你要有一个反馈量能知道开到多大了吧,不然怎么能可控呢

网友C:
用PID调节就好了

网友D:
建议用PID调节

网友D:
建议用PID调节 建议用PID调节 建议用PID调节

网友E(2008-11-29):
我认为有好多方法啊,只要能好好控制就可以了,用PID很好的

网友F:
PID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网友G:
用PID比较好也是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