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下载组态界面到MP370?

楼主(2008-08-06):
要想把组态好的项目下载到MP370上,都可以用哪些连接方式?需要什么样的电缆?用USB口可以吗?普通的数据线行不?

网友A:
有USB口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支持RS232的连接,也支持MPI,DP的连接,同时用户可以选择USB的连接方式或者使用RJ45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连接。

以上~~~

楼主:
具体是怎么实现呢?请详细说明!

网友A(2008-11-28):
看看屏的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