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8-06):
ET200硬件上的地址是如何设定的?上面的1,2,4,8,16,32,64是什么意思?如果软件组态的地址是3,在ET200硬件上如何设定?

网友A:
1,2,4,8,16,32,64是用来设定DP站号的,如果软件组态的地址是3,则将1,2拨到ON位置;要是地址为4则将1,2,4拨到ON位置.

网友B:
你用的是ET200S 还是ET200M,ET200S是从第2个拨位开关开始,地址3将2,3位拨到ON位置.若是ET200M就是从第一个拨位开关开始,即地址3拨1,2位为ON就OK.反正自己将DP线插上,找一下网络中的站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