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的若干问题求助!!!

楼主(2008-08-06):
ET200硬件上的地址(拨码开关)是如何设定的?上面的1,2,4,8,16,32,64是什么意思?比如软件组态的地址是3,在ET200硬件上如何设定?

网友A:
把1、2开关打成ON

网友B:
记住一点就可以,在ON位置上的数字相加,就得到你要的PROFIBUS地址。

网友C:
恩,是这样的.....

网友D:
ET200一直没机会用到,谁用过加我QQ:33946910

网友E:
ET200M上的拨码开关实际上就是BCD码,1、2、4、8、16、32、64可以组成1-127之间的任何整数值。如果ET200M的地址为27,就是将1、2、8、16拨到ON。

网友F:
拨码开关的数值X相应位置的数字就是你的ET200的地址

网友G:
楼主的几位说的对

网友H:
西门子300外挂,400都要用ET200

楼主(2008-09-05):
要注意是ET200M还是ET200S着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哈!!!

网友I:
接触过 ,我有同学就用的ET200,总共用了4个,控制水泵用的。那玩意设地址简单,上面都说得很清楚了 ,关键的是 ET200的接头处如果接地处理不好的话,与S7-300的通讯容易出现干扰问题,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