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根据流量计流量控制阀门的问题

楼主(2008-08-06):
请问流量控制的程序怎样写?

我用一个流量计测量管道中油的流量,并根据这个流量值去调整阀门的开度。流量计是脉冲式的,10个脉冲对应一升,每秒钟可以发4个多脉冲,怎样找到一个对应关系写程序去调整阀门的开度呢?

高手帮忙!!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可以用PID功能做呀

网友B:
第一步要把脉冲信号变成整数PV值,这很关键;

你的输入信号肯定是开关量了,有4.?  脉冲   /秒,   频率并不高,可以直接求出每个脉冲的时间,

求脉冲两个上升沿的时间差为 T  毫秒,则每秒有脉冲数:   1000/T,

则流量PV值为:     1000/T *10   (升/秒)=100/T   (L/s)

这就很简单了,可以用PID做了;

网友B: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PLC,求两个脉冲的上升沿的时间差,上次我刚讨论过,不复杂,

要有毫秒级的定时器就方便了;

网友B:
如果是S7-200的,就很简单。

网友C:
PID 还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ID 还需要学习学习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12SA的PLC和模拟量混合输入输出模块06XA。具体的控制要求是:1.测量油温。2.测量流过管道的油的体积。3.根据不同温度下油的密度去求流过管道的油的质量,油的质量要累计显示。4.同时还要根据流量计的流速控制阀门的开度。

有没人做过这方面的工程,给我提个比较完整的思路吧。

网友B:
台达这玩意没几个会,

别人只能邦你点个思路,你要自已干

网友E:
用PID调一下就好了啊